请问平衡充如何给18650电池充电

楼主(2018-10-24):
如题,今天连接上充电,选择1s单节,3000毫安时,显示连接错误,求大家教教

网友A:
你确定电池两头连接牢固了?另外这个电池容量需的很

网友:
虚标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电池两头连接牢固了?另外这个电池容量需的很

链接稳定啊,都差不多想焊上去了,不知道怎么充,郁闷

网友:
我就这么充的,没问题,是不是电压有问题或电池类型选项选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链接稳定啊,都差不多想焊上去了,不知道怎么充,郁闷

充电器和b6操作一样的吧,按理说应该可以啊,我用b6曾经正常充过,没猜错的话你电池要么电压低要么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和b6操作一样的吧,按理说应该可以啊,我用b6曾经正常充过,没猜错的话你电池要么电压低要么挂了

我测了下电压,只有1.7V,晕!

楼主:
那就没办法了,哈哈哈哈

网友:
可以试试早期充手机电池的那种随机充,把电池电压升高之后就可以正常充了。有块过放的1s双天电池这样救回来的

网友:
不要选择平衡模式

网友:
电压太低充电器不识别,可以找个5v电源+电压表激一下看看,如果好了这块电池也不好用了,如果不做动力电池建议加保护板

网友B:
我有修复电池的工具 你是什么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修复电池的工具 你是什么地方的

云南丽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没办法了,哈哈哈哈

可以试试直充将电压拉到2.7V以上,充电器应该就可以识别了,我有次电池放到零点几伏用这方法充起来了。

网友:
使用平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