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粗犷的小胖pixhawk固定翼布局(够粗狂,多此一举)

楼主(2018-10-24):
先图

秉承一向低效率装机的原则,这次装了个pixhawk小胖解闲,大家一起研究下下胖肚子里的布局吧

配置:飞控:pixhawk飞控刷的MP里面的apm最新固定翼固件(早先入的雷家2.4.6全套,禁用内罗盘),
    动力:丹锂2814 650kv  铂金40A电调  6S3P 18650 1w毫安电池  9060APC桨  银燕数字金属舵机*4
配件:切糕433接收机(已加地网)   淘来的雷讯M8NGPS(禁用外罗盘)  咸鱼4005D数字空速计  电流计  2块5一个的降压BEC一个5v一个12V、miniOSD、I2C扩展板、USB/LED扩展板
图传:雨燕swift2摄像头(2.5焦距)  奥姆威1w图传  100块的禄来裸狗  470ufLC滤波
其他:天火家的电机座、滑翘等打印件
起飞重量:2450g
我装的飞机怎么就只有重的没有轻的咧,也没做其他加固,嗯嗯,电池900g
言归正传,我装这个小胖貌似也只能到这个布局了,除非BEC或者433装到翅膀上
现在也只能:pix飞控放中间,5v、12vBEC、miniOSD、LED扩展板放飞控下面,电调放机肚,GPS机背,433机尾,图传摄像头机头
怎么也拉不开主要设备间隔10cm的距离,**pixhawk的零碎小配件太多了,线材又短,飞多轴还无所谓,固定翼还真得考虑下布局,我从电源地线用舵机线引了根屏蔽线出来,已提前包好铜箔,如果干扰大了直接插个杜邦头就可以接地,线材全部自己焊的,舵机线都用的绞线,有必要的话就加几个磁环,反正没有罗盘
大神们跑那么远是怎么干的呢

网友:
牛,加油,布线有点乱

网友:
飞没有?超重了吧!

网友A:
好奇怪,牛人都用这种总装工艺,就是先把所有设备粘结在一侧机身上,然后合拢,就可以飞了。这样能省工时,而且抗损能力强吗?

网友:
能飞1个几小时?

网友:
真心重,我的小胖2千1克左右。已经感觉不好飞了。你这个是DaoDan

网友:
非常不了错啊  加油!!

网友:
肥胖一枚

网友:
超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牛人都用这种总装工艺,就是先把所有设备粘结在一侧机身上,然后合拢,就可以飞了。这样能省工时, ...

炸鸡无数,设备损坏从来没有,电池倒是炸过一个,一定要粘牢,飞行时不能有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