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请教手抛机,腰推这得装能飞吗?

楼主(2018-10-24):
六轴上拆下来的7210带减速电机。全机大约重70克。大概推力60克多点儿。

网友A:
没有不可以的理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可以的理由吧

直接通电感觉机头老往下走

网友:
桨有点太大了,这是4轴的减速组吧?
电机越高,产生的低头作用越明显
所以背推一般用小桨的

网友:
这么大的桨,建议试试前拉

网友B:
前拉有个缺点,电机座撞击后容易脱胶,修一次机头切一点,一点一点,机头慢慢就没了,我的手抛机就是前拉,起飞103克,群汐1306 3100KV 5030桨 6a电调 电机厂家参数全油210克拉力,实际飞行全油门并不能垂直爬升,这是由手抛机改装时电机安装下拉角和尾翼自带的拉杆角度影响,把动力损失了,但是这小飞机也不能强求太多,能飞就行了,指望性能全开,拿就要花精力重新整个机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拉有个缺点,电机座撞击后容易脱胶,修一次机头切一点,一点一点,机头慢慢就没了,我的手抛机就 ...

这是由手抛机改装时电机安装下拉角和尾翼自带的拉杆角度影响,把动力损失了,但是这小飞机也不能强求太多,能飞就行了,指望性能全开,拿就要花精力重新整个机身。
  -----  有见地

网友(2018-12-20):
感觉有点大了,换个小桨叶

网友(2019-02-01):
引用 楼主:
直接通电感觉机头老往下走

改善可以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大部分采用的推力线尽量穿过重心(简单讲就是:后上再加点抗反扭的角,反扭角具体看桨叶转向);另一个就是把桨叶往机尾方向挪,桨叶越大,后挪越多!

网友C:
我改的背推,小风飞的不错

楼主:
用的什么电机,多大的奖?

网友D(2019-03-04):
引用 网友C:
我改的背推,小风飞的不错

兄弟,什么配置说下,我也准备改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拉有个缺点,电机座撞击后容易脱胶,修一次机头切一点,一点一点,机头慢慢就没了,我的手抛机就 ...

1306我杂牌3042三叶能到200克,你这个动力应该是也没问题,你电池放电能力够不够不应该推重比不到一。

网友:
12A电调电池是3S花牌35C 55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什么配置说下,我也准备改个玩玩

1104电机,5克舵机,2S电池,3020浆

网友(2019-04-27):
我用两个大铁刷,改了架玩具。

网友:
看情况飞不了,低头扭矩太大,除非非常大的升降舵 强制压机尾

网友(2019-12-31):
这是由手抛机改装时电机安装下拉角和尾翼自带的拉杆角度影响,把动力损失了,但是这小飞机也不能强求太多,能飞就行了,指望性能全开,拿就要花精力重新整个机身。
        学习了

网友(2021-09-26):
引用 楼主:
直接通电感觉机头老往下走

重心太靠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