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炸机后修复,终于找到问题解决头疼的金鱼尾

楼主(2018-10-24):
配件到位,更换维修还是挺顺利的,返厂换齿的舵机周六就回来了,换了新齿轮,扫齿的齿轮也一起寄了回来(三个舵机都寄回去了,没有维修的也给上油保养了一下),还送了五个deko的红色舵机臂有这样的售后,真是没啥说的(来回邮费20元,换了一个电机收费20元,舵机齿轮免费)。Q3买回来差不多一个月了,飞行问题不大,就是金鱼尾,幅度不大,就是怎么都解决不了(各种K8的调试帖子都看了,P值和I值、感度全试了,问题依旧)
这款飞机的精度挺好,尾巴机械部分顺滑,装机也算比较细心的,飞机悬停震动不大,机械问题基本可以排除了,问题只能往其他电子设备上排查啦。。。

这次装机电调是好盈V4 60a,电机是虫子HK2520,V4电调使用直升机储存定速模式,看了几篇帖子有说过2520好像和V3 50a电调定速的问题(有些进角定速不顺畅),那就试试不用定速吧,设置直升机线性模式。。。一下就感觉清净啦。。。(需要注意:V4设置线性油门模式缓启动不起作用了,一定要重新设置油门曲线,新的油门曲线是0%,38%,75%,75%,75%,螺距曲线也重新设置,40%,45%,50%,75%,100%,启动时慢慢推油门,防止猛甩尾)
视频上是手动缓启动

下一步准备摸索一下电机和电调怎样才能顺畅的设置定速,也希望模友提供一些经验(定速模式下5,10,15,20的进角都试了,都有金鱼尾)

网友:
换陀螺仪

网友A:
你的deko舵机买了多长时间返厂去保养的?这个舵机的售后的确不错

网友:
有金鱼尾首先确定飞机振动值是否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网友A:
按照这个图片上面的调整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eko舵机买了多长时间返厂去保养的?这个舵机的售后的确不错

去年五月份吧,一年多了,售后好像不看够买的时间,还是很爽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这个图片上面的调整一下,看看

不是k8的问题,是定速不稳,用线性油门就没金鱼尾了

网友:
换MB你会发现调机原来可以这么轻松

网友B:
这机值得用个MB
你这么将就着不用定速怎么行

网友C:
如果实在无法解决金鱼尾,建议使用水平油门线~

网友D:
天书哪有电子版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实在无法解决金鱼尾,建议使用水平油门线~

多谢,这书是什么名字啊?视频上已经使用直线油门曲线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实在无法解决金鱼尾,建议使用水平油门线~

这本书挺好,有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本书挺好,有卖的吗

实体版好像没有了,还有电子版。《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在航模新手学堂的精华贴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书哪有电子版下载?

想要免费下载的话,百度文库有半本。付费的话淘宝里有卖~

网友F:
这个鸡鸡尾巴齿比太小,你想锁好必须高油门,我一般设到3000转以上才好飞

网友G:
直接换69的尾桨,我现在就是69的尾桨,锁尾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鸡鸡尾巴齿比太小,你想锁好必须高油门,我一般设到3000转以上才好飞

我试试看,现在是75%油门一条直线,12t齿轮,锁尾还可以,还没试大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换69的尾桨,我现在就是69的尾桨,锁尾杠杠的

现在用原厂的尾桨,之前用六号工厂的,好像是69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值得用个MB
你这么将就着不用定速怎么行

关于定速,现在考虑要不要换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