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固定翼电机和桨的安装顺序

楼主(2018-10-25):
本人纯新手,很多东西名字都叫不上来.
自己网上买了个模型,基本组装完毕.现在螺旋桨怎么安装不知道(优酷和淘宝上看了不少视频,但是关键地方没有录)

请问这个安装顺序是,1,2,3,4,5还是淘宝视频的2,3,4,5,还是2,3,4,1,5.
另外还一个没标记的东西叫什么?干什么的?
为什么我的电机安装完成后,螺旋桨头朝下的.

谢谢了

网友:
把四安上就可以了,新手不要玩头拉机,一个起落电机轴弯

网友A:
塞斯纳是不是装2212的电机就够了

网友:
先装2号整流罩垫,再装4号桨,再装1号垫片,再装电机螺丝(黑色的一个6方螺丝)图中没有,拧紧后,再装5号桨罩。注意桨有字的一方朝着自己。同时电机是逆时针方向转。桨朝下是右下拉设计,正常现象。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塞斯纳是不是装2212的电机就够了

2212动力稍差但也能飞

网友:
241+螺丝+5

网友:
你缺少一个螺母,要不然你这个桨罩是用不成的,在装完螺旋桨后装上螺母锁紧。其他的垫片都是为了调节桨厚度不够的,可装可不装。
跟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电机装的太正了,就从你图片的角度看,你点电机输出的轴,应该是略微的指向左下方的。

网友:
24315也可以23415 3是变径环有些浆的孔径大电机轴小就需要了!一次送6个左右找一个和尚的装很必要负责浆的力会偏!

网友:
2341螺丝5,你的电机装的太正了,出来不好飞,反扭大,塞斯纳必须右下拉,

网友:
塞斯纳右下拉非常重要,不然很难飞

网友:
4楼正解!要找到那个图里没有的螺丝才行哦!

网友:
首飞找个两边是高草地,或者玉米地之类的地方飞,可以救飞机一命,很多命 ,如果硬地 ,很容易一下就坏。

网友:
图上没有标数字的是马达架,用来隔着轻木板安装时候用的。

网友B(2019-05-13):
我纯新手 守护者都被我飞炸了 起飞途中就跑偏撞墙了 郁闷 这玩意没人带真的难玩 不过我准备了烧1到2万玩 看看能不能飞得起来 新手到底买什么飞机好啊 价格不是问题 只要能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纯新手 守护者都被我飞炸了 起飞途中就跑偏撞墙了 郁闷 这玩意没人带真的难玩 不过我准备了烧1到2万玩 看 ...

FMS魔鬼或者冲浪者X8入门都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纯新手 守护者都被我飞炸了 起飞途中就跑偏撞墙了 郁闷 这玩意没人带真的难玩 不过我准备了烧1到2万玩 看 ...

不要烧那么多钱,
来联系我们吧,
带你飞,带你看航模厂是什么样子的
基础操作你不掌握,靠自己摸索太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烧那么多钱,
来联系我们吧,
带你飞,带你看航模厂是什么样子的

论坛新号还没到能加好友 估计明天就可以了 你们是一个社团还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新号还没到能加好友 估计明天就可以了 你们是一个社团还是?

你来就知道,我们不是社团,都是老模型了,还有航模厂
在海校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来就知道,我们不是社团,都是老模型了,还有航模厂
在海校后面,

你们在什么地方飞 蚌埠能飞的场地不多 都是好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