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直机改尾管

楼主(2018-10-25):
感觉380直机最脆弱的地方就是尾管了,炸了就得换了,而且也是特别贵的,差不多100一根。想改成普通直机的尾管,把尾舵机拉杆放到尾管外面。但不知道380机换哪种直机的尾管及尾管座适当哦,不知道哪位老师换过没?或者哪位老师知道380机换其他机子尾巴适当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高难度啊,这个尾管要连接尾垂、波箱、机身。。。你要改就都要改动。。

网友:
希望冰人能出改装件

楼主:
关键是尾管座需要和机身安装好,尾波箱那里在网上看见有人有CNC铝件做的很好的。

楼主:
这是FLY-DREAM老师的改版380尾波,做的特别好。我借来给别的老师看一下,如果
FLY-DREAM老师,有意见,认为我侵犯了您的权利,我立即删除的。

网友:
河马不是吧sab700的尾管改了水管,借鉴一下

网友A:
这么改还不如玩亚拓470

网友B:
这尾管炸的有点不幸啊,,,没法修了,换富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改还不如玩亚拓470

亚拓470的性能不如380的,个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尾管炸的有点不幸啊,,,没法修了,换富丽的吧。

是啊是啊,必须换尾管了,所以才想改装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亚拓470的性能不如380的,个见哦。

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吗

买两个机子自己用用才是最好的。

网友:
380这种全包壳都是炸不起的飞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两个机子自己用用才是最好的。

可能是习惯手感不一样,两台我都飞过一短时间,自己更喜欢47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习惯手感不一样,两台我都飞过一短时间,自己更喜欢470

我个人更喜欢380的安静沉稳,没有齿轮咬合的声音,也比450更稳定,就是炸机成本实在高。

网友:
我最近也在琢磨怎么把380的尾管给换掉,用普通的碳管代替,确实380的尾管太贵,我还准备搞一批380的横轴和尾轴

网友:
这个也可以修的,3d打印一个破损的地方,ab胶粘一下就好了

网友E:
有想过这个问题,用碳管,然后找碳纤管 管夹固定在机身侧板,尾波的螺丝孔刘锁到碳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想过这个问题,用碳管,然后找碳纤管 管夹固定在机身侧板,尾波的螺丝孔刘锁到碳管上

是的是的,一样的想法,

网友:
X360的尾是不是可以替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