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5i 第一帖。。。。车床滚锥轴承怎么拆

楼主(2018-10-25):
从5i看模型,到成了工具党,到DIYchina,从AT125到ML360+X1,到现在几乎封尘,也和大多数一般diy爱好者的境况差不多吧,每天还是要爬格子养家糊口,还有差不多20年才能想论坛有些前辈那样有钱有闲有技术。。最近发现ML360的滚锥轴承可能要换,之前看到帖子说车床拆主轴和轴承都是要敲打,上拉玛的。。。不知道有没有换过车床轴承的前辈指点一下?DIYchina没得看了,印象中有不少拆主轴的。。。感谢。。。

网友A:
这东西不在现场很难指导。还是要靠自己,这张图只能发现,销键要先拆了,拆螺母前,需要把防松的卡片移出螺母卡槽。

网友:
如果做过机械,放心大胆的拆。

网友B:
这么新,没干过重活,为啥要换?

网友:
没必要拆 没必要换

网友:
学习一下,等待中

网友C:
你先看一下是不是圆锥滚子轴承,
如果是,卸掉锁止环,大锤伺候,
敲之前垫块木板

网友:
怎么确定轴承要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看一下是不是圆锥滚子轴承,
如果是,卸掉锁止环,大锤伺候,
敲之前垫块木板

如果要这样敲,我就不拆了。。。怕敲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在现场很难指导。还是要靠自己,这张图只能发现,销键要先拆了,拆螺母前,需要把防松的卡片移出螺 ...

估计是这样,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没干过重活,为啥要换?

前后大力推主轴法兰有2,3丝跳动。。。不知道是轴承问题还是主轴螺母松了。。。

网友C:
又仔细看了一下你发的图纸,
你的车床主轴不是圆锥滚子轴承,
而是两个深沟球轴承,
这种轴承能承受较大的径向力,
但轴向受力能力很差,
我估计是车床用久了,
锁紧螺母松动产生位移,
不用拆主轴,紧一下锁紧螺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仔细看了一下你发的图纸,
你的车床主轴不是圆锥滚子轴承,
而是两个深沟球轴承,

图纸画的不是很清楚,但部件图明确说了是滚锥轴承,型号HRJ 32006 XJ-4,谢谢!

网友:
好几天的活,慢慢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后大力推主轴法兰有2,3丝跳动。。。不知道是轴承问题还是主轴螺母松了。。。

用了多长时间难道没有数吗?新机运行一段时间,磨合后检查调整主轴间隙是常识吧!!没几千小时的还是检查调整主轴螺丝吧!!!
主轴螺母松了。先调整后再测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9-01-22):
如果测量出现问题再拆吧!对初学的不要忙于拆新机。看图片应该是锥型推力轴承,轴承拆卸要特别注意卫生,不要弄进去铁屑砂砾一类哦。

楼主:
感谢,完全不敢乱动。。。呵呵

网友(2019-02-25):
往往是折腾出问题的

网友:
拉马,铜棒,锤子

网友:
楼主的设备装配图太有用了

网友D:
准将已经说了:前后大力推主轴法兰有2,3丝跳动。。。不知道是轴承问题还是主轴螺母松了。。。
这就是新机床到手必须测试调整的原因之一。

网友E:
端面轴承预压力是要调整的,紧了转不动松了晃荡,你这个晃荡的可能性更大,调你照片上的那个预压螺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