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能打出来机头罩吗?

楼主(2018-10-25):
如题,90级别的,价格如何?有模友知道吗?

网友:
当然可以了,我飞机的头罩大部分都是打印的。

网友A(2019-01-14):
缺一个头罩,买不到,正想找人打印呢,请推荐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缺一个头罩,买不到,正想找人打印呢,请推荐一下。

首先你得建立一个三维模型才能打,自己建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缺一个头罩,买不到,正想找人打印呢,请推荐一下。

什么样的头罩?建模了吗?,我可以免费帮你打印出邮费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建立一个三维模型才能打,自己建一个

自己不会建模,会我就买3d打印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不会建模,会我就买3d打印机了。

你能把关键尺寸给我我也可以帮你建模打印,比如防火墙尺寸外形,距离桨罩距离,发动机宽度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能把关键尺寸给我我也可以帮你建模打印,比如防火墙尺寸外形,距离桨罩距离,发动机宽度什么的

长20,宽14.5,高17公分。20X14.5X17   单位厘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20,宽14.5,高17公分。20X14.5X17   单位厘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20,宽14.5,高17公分。20X14.5X17   单位厘米

几个圆角半径,发动机轴的位置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个圆角半径,发动机轴的位置尺寸

你给我回去还得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个圆角半径,发动机轴的位置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个圆角半径,发动机轴的位置尺寸

发动机准备用dlE20的这个参数,淘宝网上也有。

网友:
主要是你会画图基本上就能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头罩?建模了吗?,我可以免费帮你打印出邮费就行

谢谢!我回头建好图和你联系,打好后不收钱的话,一定要有礼品相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己不会建模,会我就买3d打印机了。

不是太难。自学吧。solidwork或者catia.软件某宝买。教程上b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太难。自学吧。solidwork或者catia.软件某宝买。教程上b站

教程上什么网站?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教程上什么网站?能具体点吗?谢谢。

b站就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b站就有很多

b站是什么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