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由飞定时器

楼主(2018-10-25):
想做一架20克左右的电动自由飞,定时器怎么办?关键是重量要轻。

网友A:
用电容代替电池,就不需要定时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容代替电池,就不需要定时器了。

电容自由飞有。想换口味,玩玩电池的

网友B:
最简单最古老的自由飞定时器,棉绳浸泡高锰酸钾溶液后晾干,点火测试1分钟燃烧多长,然后按比例截取需要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最古老的自由飞定时器,棉绳浸泡高锰酸钾溶液后晾干,点火测试1分钟燃烧多长,然后按比例截取需要的 ...

我也考虑用此法。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就用棉绳吧

网友:
就用普通超轻接收板,不接电机及舵机,只控制油门,飞出去后控制开关油门,也是自由飞。最便宜的接收板只要20元,成本也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