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华科尔

楼主(2018-10-25):
半个月时间玩坏两个回传模块。一个模块用电调ebc供电ebc再插动力电的时候烧坏。后来又收一个用,用了一次今天上电回传模块都不亮了…(电源没问题。gps模块都正常工作了)

网友A:
是不是电调BEC电压设置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调BEC电压设置过高了?

好赢飞腾80安都是用的5伏ebc。实测供电电压5.1.GPS模块同样供电都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赢飞腾80安都是用的5伏ebc。实测供电电压5.1.GPS模块同样供电都没事。

哦,5v左右的电压肯定不是供电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