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10s怎么绑定黑羊TBS Crossfire MICRO高频头

楼主(2018-10-25):
按照说明书绑定不了,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X10s要改机才能支持,更换一个逻辑芯片。

改机教程:
https://blog.seidel-philipp.de/f ... fire-and-frsky-qx7/

网友A:
看你截图,你运行程序选择的是luac文件,有可能是X10s原始固件安装时没有勾选编译luac模式,建议重新刷一次固件,在选项中勾选lua和lu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截图,你运行程序选择的是luac文件,有可能是X10s原始固件安装时没有勾选编译luac模式,建议重新刷一次 ...

芯片焊上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B(2019-07-15):
引用 网友A:
X10s要改机才能支持,更换一个逻辑芯片。

改机教程:

您好,麻烦问下,这样改装以后,是只能用黑羊的接收机了么?在关闭黑羊crossfire后,原来frsky的接收机还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麻烦问下,这样改装以后,是只能用黑羊的接收机了么?在关闭黑羊crossfire后,原来frsky的接收机还 ...

都可以用

网友B:
多谢回复,我看现在遥控器是X7,opentx版本是最新版2.2.4,但是找不到crsf的协议啊,只有sbus,ppm,xjt,dsm2,r9m,sbus。是我的固件刷的不对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回复,我看现在遥控器是X7,opentx版本是最新版2.2.4,但是找不到crsf的协议啊,只有sbus,ppm,xjt,ds ...

x7我没用过,你可以加到黑羊Q群里,里面基本的说明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回复,我看现在遥控器是X7,opentx版本是最新版2.2.4,但是找不到crsf的协议啊,只有sbus,ppm,xjt,ds ...

选外置高频头“External R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外置高频头“External RF”

多谢大佬!

网友(2020-04-05):
引用 网友A:
X10s要改机才能支持,更换一个逻辑芯片。

改机教程:

大神,我想请问下,
现在最新的x10s 2019 express版,
上黑羊也是你链接里面这样焊接小芯片后就能识别绑定嘛?x10s2019express电路板有改动,电源插口位置变了,而且我也没找到插tf卡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佬!

老铁,你的是x10s哪个版本的?是现在最新的express2019版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x7我没用过,你可以加到黑羊Q群里,里面基本的说明都有

你是QX7吗?用黑羊感觉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x7我没用过,你可以加到黑羊Q群里,里面基本的说明都有

黑羊Q群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铁,你的是x10s哪个版本的?是现在最新的express2019版的嘛

之前是X7,自己改的黑羊mod,然后后面换了T16 Pro,x7就出了

网友(2021-08-20):
想问下改过黑羊mod的x10s大佬们,改完原来的frsky的接收机回传还能正常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