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是什么样的飞控?我刷错了固件了吗。

楼主(2018-10-26):
说明书上写着是STM32F303CB,我刷了STM32F3DISCOVERY.HEX后就连不上飞控了。之前用CF连接飞控都很正常。没人指导自己照百度视频操作。

飞控

飞控

网友:
这是dys呢个套机里面是f3飞控

网友A:
上面不是写着呢么 F3 V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写着呢么 F3 V2.2

现在该怎么处理?才能连得上飞控。该刷什么固件?

网友B:
刷spf3固件即可

楼主:
哪个合适?

网友:
上面写的 SP F3
当应该就是刷 SPRACINGF3 即可

网友:
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楼主:
刷不回去了吗?SP最新的固件也刷不了,连接飞控如后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不回去了吗?SP最新的固件也刷不了,连接飞控如后图。

现在BF调参软件都是10.4.0了,你怎么才用1.9.1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BF调参软件都是10.4.0了,你怎么才用1.9.1的呢?

Betaflight Configrator最新版本是10.4.1,Betaflight 固件更新到3.5.2了,下个版本就是4.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BF调参软件都是10.4.0了,你怎么才用1.9.1的呢?

我找下新版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Betaflight Configrator最新版本是10.4.1,Betaflight 固件更新到3.5.2了,下个版本就是4.0了

能分享一下BC4.0版本吗?

楼主:
也用于最新版的BF,是STM固件升级成功,但就是连接不了飞控?谁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分享一下BC4.0版本吗?

选择开发版本,有BF4.0,正式版大概明年1月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