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BEC供电线\油门线怎么接MB陀螺仪和futaba接收机

楼主(2018-10-26):
电调的BEC线到底是接MB的还是接接收机?

网友A:
好盈是双bec线,接收机和陀螺仪各插一根

网友B:
其实都可以的  不过我一般用sbus模式的话  把油门线接接收机的  然后另外一根bec线接mb

楼主:
好的,这么多人说都可以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是双bec线,接收机和陀螺仪各插一根

没见过双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都可以的  不过我一般用sbus模式的话  把油门线接接收机的  然后另外一根bec线接mb

你们是不是都是大飞机电调。。。我这60A的只有一个。。

网友:
推荐方案二

网友:
双BEC,除非两根的电压不一样,不然没必要吧

网友:
买一根1拖2的线,就可以解决。

网友C:
用PWM信号的就接接收机,用DSM等串口信号的就接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PWM信号的就接接收机,用DSM等串口信号的就接陀螺仪

有区别吗

网友:
舵机接哪里供电线就插哪里,尽量减少多余导线的电压降。

网友:
因为DSM接不上接收机
建议还是接陀螺仪,因为供舵机都在陀螺仪上供电,从接收转过来就多一次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是不是都是大飞机电调。。。我这60A的只有一个。。

那随便接哪里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