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V尾混控问题的,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楼主(2018-10-26):
刚弄了架胖子,用天六A的遥控器,V尾接2.4通道,遥控设置按照说明来的。问题出现了,不管怎么接2.4通道都是反的,2通道,是方向,4通道成了升降。如何才能让他们反过来?
   第二个问题,和第二个接收机对码之后,再使用第一个接收机是还需重新对码吗?
    图文无关。

网友:
天六没用过,不过对一频,再就不用对了。

网友:
V尾不用要方向也行呀,只控制升降就行了,转弯靠副翼升降配合就行了。接收机不用再对频,对上一次就行了,只要不和别的遥控器再对频 就一直连着。

网友A:
反了在控上调一下正反,如果还是反的话,把2.4通道插头调换一下。

网友B:
不用对,一控可用多个接收,你是什么手?日本手:右舵机插1,左舵机插2,油门插3。首选三角翼混控也可选V形翼混控。

网友B:
你图片这个不是v形翼啊?为什么问V形翼。把我弄蒙圈了。

网友B:
这种才是V形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了在控上调一下正反,如果还是反的话,把2.4通道插头调换一下。

2.4通道插头换了几次了,结果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才是V形翼。

我知道,我问的是胖子,不是照片上的好小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片这个不是v形翼啊?为什么问V形翼。把我弄蒙圈了。

三个鸡鸡,好小子是其中之一,前两天刚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对,一控可用多个接收,你是什么手?日本手:右舵机插1,左舵机插2,油门插3。首选三角翼混控也可选V形 ...

用的左油门的控,副翼插1,油门插3,V尾插2.4,2.4也互换过,始终改不过来啊

网友B:
4楼让你在控上调舵机正反向,你调了吗?

网友:
天地飞七里有个专门的v尾混控,天六有屏幕的也有,老版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让你在控上调舵机正反向,你调了吗?

调了,不行,2.4还是换不过来。

网友:
楼主,换控的时机到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左油门的控,副翼插1,油门插3,V尾插2.4,2.4也互换过,始终改不过来啊

2.4换过来再调每个通道的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