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个选项怎么弄?

楼主(2018-10-26):
SP F3小飞控,这里该选什么值合适?这些值会直接影响什么性能呢?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频率越高,姿态校正的越快,飞机显得更稳,不过这些数据的计算有复杂的PID算法需要一定的时间,电机调整速度也需要一定时间,频率太高的会造成算不过来,下一次更新的数据又来了又要计算。所以频率合适就行,不必追求太高。我自己做平衡车,每5ms获得一次陀螺仪数据,再PID计算,再调整电机功率,也就是200Hz的频率,已经足够了。

网友:
F3飞控 双4K就够了
F4 F7 MPU6000 双8K就够了
ICM20602 ICM20689之类的可以开更高 但个人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F4飞控PID循环频率只能开4K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越高,姿态校正的越快,飞机显得更稳,不过这些数据的计算有复杂的PID算法需要一定的时间,电机调整速 ...

有人说我这个芯片只能开2K/1K,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我这个芯片只能开2K/1K,是这样的吗?

F3开到4K 2K最合理,频率和CPU占用率比较适中、均衡,系统运行也比较稳定。

楼主:
目前我是设了双2K,飞130轴距的小飞机合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我这个芯片只能开2K/1K,是这样的吗?

你可以都试一下,如果飞机都比较稳的话,尽量选低频率的,这样CPU占用率低,有利于工作稳定

楼主:
这个调整后需要再调一下PID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调整后需要再调一下PID吗?

业余飞行不需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