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练就比大疆还稳的吊机,想学点收藏哦

楼主(2018-10-26):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飞行特技之——吊机的模拟器教程。

(视频中美国手日本手都有,结尾处竟然有比大疆还稳的吊机的画面)

进入正题: 吊机

所谓吊机,就是机头朝上,像直升机那样的悬停。

手上的操作就像手指尖顶一根筷子,不让筷子掉下来的感觉。当然,不是所有的航模都可以吊机,其中3D特技固定翼是最适合吊机的机型。

推荐一个练习吊机的方法:

首先,模拟器很重要!一定要长时间练习,凤凰模拟器自带练习吊机的程序,具有选择单独操控一个舵面的功能,可以作为入门选择,具体方法如下:

1.打开模拟器,点击训练模式中的悬停训练

2.选择训练的舵面

3.选择面对的方向

4.大量时间练习
(天才略过此条)

实际飞行方面:在模拟器能吊稳(能保持几十秒)之后,便可以上航模实际练习飞行了。一定要选择性能比较好的飞机!比如.....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个人认为首先要克服心理压力,实际上低空吊机能吊的更好。因为高空吊机姿态难以看清,不能及时修正,导致吊机时间不长打击信心,如此一来更加不敢低空吊机。所以,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分享一下自己练习过程中的心得:

从练模拟器说起吧,一定要静下心练习,一开始肯定都是吊不稳的,但是只要坚持下来,会一天天吊得越来越稳的。

另外注意以下几点(以视频中的汽油机为例)

1.吊机过程中,由于舵面具有延迟的感觉,需要小幅度提前修正,提前回中,这个根据具体飞机来感受。

2.飞机偏离想要的姿态偏离太大的时候,闪油打大舵可以瞬间增加舵效,可以迅速修正姿态,这一点个人认为是必须掌握的。

3.在稳定过后,保持高度的油门需要在非常小的范围根据上升下降的趋势调整,如果在已经处于上升或下降的状态再进行调整就会使飞机高度剧烈变化。

4.由于飞机受到发动机的反扭力作用。从机头看,特技机螺旋桨一般都是逆时针旋转的,所以机身就会受到顺时针的反扭力。此时需要向右压副翼抵消反扭力,具体舵量根据飞机实际情况而定,不然就成了扭力滚,如下图。

5.升降和方向,也就是机尾,参考油门,也是发现趋势之后小范围调整,具体的调整方向就需要练习模拟器训练条件反射。

吊机
吊机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能及时发现变化趋势,迅速做出微小调整,可以使飞机几乎纹丝不动。当然,首先需要模拟器建立条件反射作为基础,然后大量时间练习各种机型的吊机(汽油机或F3P)就能吊出纹丝不动的机啦!

F3P、50E、30E、大一点的90E甚至170E,或是20CC、50CC的汽油机,吊起来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但都可以以发现偏转趋势、舵面调整的条件反射为原则去吊机。

最后祝大家爽飞!

网友:
模拟器玩了下,好玩

网友:
飞3D用模拟器练习条件反射是必经之路

网友A:
不不不,我们大疆是不可战胜的神话

网友:
多年前用xtr模拟器吊机稳成死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不不,我们大疆是不可战胜的神话

楼主用的是大疆螺丝刀

网友B:
我在模拟器里长时间练吊机,无果,后来做了一架机身超长的3 d板机,发现吊机比平飞都稳。。。就用它当成真实的模拟器来练,然后会了

网友:
拟器玩了

网友C:
一直在用模拟器练习 飘来飘去的 可能我是新手原因吧 手上没准头吧 尽量小动作 但是稳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用模拟器练习 飘来飘去的 可能我是新手原因吧 手上没准头吧 尽量小动作 但是稳不住

其实主要是练习条件反射,后面熟悉了,打杆跟上了就能稳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模拟器里长时间练吊机,无果,后来做了一架机身超长的3 d板机,发现吊机比平飞都稳。。。就用它当成真 ...

这么说吧,没有之前模拟器的练习,直接真机上手,基本要炸

网友D:
请问这是什么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是什么模拟器?

凤凰模拟器

网友:
真机和模拟器相差太远,现实中各种因素都将影响吊机的稳定性。天穹兄说得对,我也比较过,相对机身长的机型吊机要容易些。板机又比像真机容易些,大机又比小机容易些。

网友:
我去练练,新手在路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模拟器

噢 知道了,谢谢

网友E(2018-11-26):
你好,我想好好系统学习和练习f3p的飞行,你那里有相关教材吗

网友F:
好片....这个介绍纯属解决小白之心声啊....

网友G:
这几天一直练吊机,头疼死了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 建个合计链接吧

网友I(2019-10-03):
试了试,立起来就倒了,还没掌握要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试了试,立起来就倒了,还没掌握要领
先拿个尽量轻的飞机练,最好150克以下,一般板机很容易立起来就倒了

网友J:
新手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