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8-10-26):
请教大家这个化油器的怠速油针在什么地方?化油器的型号是os21d

网友A:
在油门摇臂那边  摇臂正中间有个洞  看进去就是  一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油门摇臂那边  摇臂正中间有个洞  看进去就是  一字

不是您说那样的,是个内六角的螺丝,固定摇臂的。

网友:
你先拨开风门,看看中间是否有支金属针,这个就是副油针,看看它哪头粗些,粗的哪头对应到外面的螺丝就是调副油针的。
早期也有些没有副油针的。

网友:
化油器中你看到的就是副油针。

网友:
副油针调节螺丝在这里。

网友B:
这个铜管内就是主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铜管内就是主油针

感谢指教!!

网友C:
一个个真能侃,不知道的东西都能说的神乎其神,要是碰到个双针带泵的化油器,还不知道能说成什么呢。21D不是这个机器的原配,它本身是直升机发动机的化油器,它的副针就是主油针左上方那颗一字小螺丝,其实也不是螺丝,是个偏心的调节旋钮,左右调节各90度,不能一直拧,不会调的话就调到正中垂直的角度,然后左右稍微细调下就OK了

网友D:
向右貧油,向左富油,向左或向右都不會大過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个真能侃,不知道的东西都能说的神乎其神,要是碰到个双针带泵的化油器,还不知道能说成什么呢。21D不 ...

以前没碰到过这种油针的化油器,这次真的学习啦!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右貧油,向左富油,向左或向右都不會大過45度.

按照您和楼上模友说的已经调好了,感谢!

网友:
不用客氣,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油针左上方那个螺丝就是调怠速的,这个像是OS家的 直机用阻风门。

网友:
这化油器   3.5CC船模用神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