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两轴阿凡达,cc3d纯两轴,共两款(阿凡达式)

楼主(2018-10-26):
上一次我是用了2个cc3d,现在cc3d的自定义混控设置研究成了,一个cc3d搞定。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7694&extra=page%3D1

这个原理呢,
(1)自定义那里将随便2个通道设为舵机,将固定翼的V尾部份的值抄过去
(2)自定义那里将随便2个通道设为电机,将Y3的横滚部份的值抄过去
        你们刷一下V尾,Y3固件,对比一下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3)舵机的选择至少3倍以上电机推力,否则不够力怎么调都会抖的(比如2208约600g的力,我用MG90S,约2KG扭力,2212约800g的力,我用S3001,约3KG扭力)
(4)外环P要大,内环P要小

网友:
不错,CC3D还是挺好玩的!

网友A:
多年以后 阿凡达又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以后 阿凡达又回来了

cc3d最便宜的飞控了,从没见人用cc3d飞纯2轴,在网上也找不到任何资料,给我硬磕磕出来了,成就感啊(倒有位老兄是用双直机的方式,那个双倾斜盘太复杂了,一般人复制不了)

网友:
造型真棒,要是螺旋桨有罩就更好了!

网友:
高手。机头比机尾好看

网友B:
楼主 3d是扫描打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3d是扫描打印的吗?

用proeE自己画的,然后打印,准备将科幻片 科幻游戏 里面的飞船都现实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3d最便宜的飞控了,从没见人用cc3d飞纯2轴,在网上也找不到任何资料,给我硬磕磕出来了,成就感啊{:1_3 ...

阿凡达象真机(纯两轴) 122楼室外航线飞行成功!新增稳降视频
http://bbs.5imx.com/viewthread.php?tid=576427
2012年的帖子。当时上了MX3G的首页,现在网站凉了。还好5imx还有同步登陆。

当时用的应该是KK,我也试过,难飞的一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凡达象真机(纯两轴) 122楼室外航线飞行成功!新增稳降视频
http://bbs.5imx.com/viewth ...

KK啊,有点老了,而且旧版的没有加速度计? 新版KK有加速度计的要1百多,那这样还不如上个F3 F4呢

网友C:
我顶你个肺啊!造型真的拉风,就是电机噪音刺耳难听,不如《我真的是小明》弄得阿凡达的声音逼真!好听!

网友:
还是要支持楼主的!我也喜欢两轴,简便,只是没时间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顶你个肺啊!造型真的拉风,就是电机噪音刺耳难听,不如《我真的是小明》弄得阿凡达的声音逼真!好听!

KV2200高转速6寸桨的噪音小不了。而且调机的话用的最便宜的桨,噪音难听。

网友:
我就想弄个大点的两轴,有类似直升机大桨的声音才好,需要桨叶大一点,速度相对慢一点,涵道的声音也不错,就是桨效差一点,费电!期待你改的更好,改好了我买一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KK啊,有点老了,而且旧版的没有加速度计? 新版KK有加速度计的要1百多,那这样还不如上个F3 F4呢

当时CC3D还没出生。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了,厉害

网友:
可否出个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凡达象真机(纯两轴) 122楼室外航线飞行成功!新增稳降视频
http://bbs.5imx.com/viewth ...

我觉得你发的外形设计很好了,支持你发的这个,以当年的飞控来说,做的很好了,虽然楼主做的很不错很不错,但更应该做到是尊重前人成果(不应该说2012年那位飞控的问题,因为那是2012年的作品)。

---------------------------------------------------------------------分享正事---------------------------------------------------------------------

现在国外有对兄弟新作的,外形很拉轰,而且操控性相当不错,也不需要额外辅助的配平,可以访问他们网站,https://rcexplorer.se/blog/2018/08/say-hello-to-the-rcexplorer-bicopter/。

B站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293567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凡达象真机(纯两轴) 122楼室外航线飞行成功!新增稳降视频
http://bbs.5imx.com/viewth ...

哈哈,这是当年马头老师搞的,之前都是满满的羡慕嫉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