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原装波箱为什么要换成轴系?小比例船模轴系制作经验贴

楼主(2018-10-26):
1:200到1:350大小的船模是入门像真船模最简单、最经济实惠的比例,既可以做静态模型,也可以静改动做遥控模型。而且这两个比例的厂家也比较多,制作过程也相对比较简单,内部空间也比较富裕。动力方面,两种比例的船基本也可以通用。

而传动方面,电动版的模型原装一般都是齿轮传动的波箱。这种传动结构的好处是只需要一个电机就能够驱动两个或者多个螺旋桨,两个螺旋桨的转速也比较一致,不用担心多个电机转速不同导致的跑偏问题。不过缺点是齿轮间隙大、运行噪音大、传动效率低、可靠性差,使用久了之后齿轮还会因为磨损和老化失效,所以很多老船长都建议采用轴系传动。

轴系传动是指从电机、联轴器、螺旋桨主轴、固定轴套到螺旋桨的全套传动系统,目前像真船模普遍采用这种传动结构,它采用了类似大型舰船的基本原理并简化。电机通过联轴器和螺旋桨主轴直接将电机的动力传递给螺旋桨,外部的轴套内住满密封油兼具防水和润滑的效果。由于少了齿轮结构,电机直传给螺旋桨时产生的噪音可以做得非常小。

—— 制作过程 ——

轴系传动系统的制作其实非常简单,电机、螺旋桨、电机座、联轴器、防水轴套等零部件都可以在网上购买成品。当然对于一些喜欢自己动手的小伙伴来说,自己动手制作一套轴系传动系统当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防水轴套的制作

防水轴套可以用原装铜管进行改装,也可以自行购买铜管(关键字“毛细管”)重新制作,需要用到的工具主要是电烙铁、手钻、与主轴直径相同的钻头、钢锯、砂纸(或锉刀)、注射器、鼠尾管。

制作前首先准备螺旋桨主轴(定位用)、内径与主轴直径相同的毛细管一只、内径比主轴直径大0.5-1mm的毛细管一只,在选购时最好选择外径相同的毛细管。比如:制作2mm轴的防水轴套,准备内径2mm和2.5mm毛细管各一只。切成如上图所示的长度,其中内径2mm的毛细管的作用分别是固定螺旋桨主轴(两头)和密封油加注口(上面长的),内径2.5mm的毛细管作用是容纳密封油给主轴润滑同时防水(长度根据主轴与船体接触的长度自行截取)。

材料准备完毕之后进行假组,主轴连接部分可以直接穿在主轴上焊接,可以保证用于固定的铜套同心度一致。

焊接时尽可能的减少焊锡用量,后续打磨时可以更轻松。

打磨是注意用力不要太大,以免造成铜管变形和弯折。

注油口可以先焊接在打孔,不过也要注意控制力度,以免钻穿铜管的另一壁。

焊接完成之后进行简单打磨就OK了。由于最开始选择了外径尺寸相同的毛细管,所以在安装时不需要特别考虑外径尺寸不同造成的安装问题。

轴套安装完成之后,用注射器将密封油注入轴套内,直到两头溢出即可。(PS:如果注入难度较大可以进行适当加热。)

网友:
这是一个好帖,,顶楼主

网友:
这贴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
好帖,楼主再多介绍些。

网友A:
万向轴链接噪音不会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向轴链接噪音不会很大吗?

在不太高的转速下,万向节的噪音还能够控制,超过一定的转速万向节的噪音就会很明显。最好的方案还是柔性联轴器,中间加橡胶或者其他材质的联轴器。

网友(2018-12-02):
小船尽量还是别用万向节,太沉了,硅胶管是不错的选择,另外轴套也可以图省事像我这样用三通管套金属轴套粘合

网友B:
麻烦问下,你这个三通管哪里买的啊?

网友(2019-04-08):
感谢楼主的讲解

网友:
感谢楼主,非常有用的知识,受教了。

网友:
各有各的妙招啊,真不错。

网友:
三通管都想出来了  厉害 各有妙招

网友(2019-09-04):
比较好奇三通的尺寸,tb买吗?

网友(2019-11-10):
正好在改造350的俾斯麦,感谢楼主分享,想问下130的两个电机,是否需要用电调,用什么样的电调,新手上路,请多指教

网友C:
求教楼主,遥控器和电调用什么合适,我的是350的俾斯麦,用130电机,纯新手,

网友(2020-02-14):
技术贴~~~~顶一个~

楼主(2020-03-16):
引用 网友C:
求教楼主,遥控器和电调用什么合适,我的是350的俾斯麦,用130电机,纯新手,

一般两个130电机搭配一个1040电调都是可以的。

网友(2021-04-07):
6通道车船模单手遥控器按A键舵机有反应,可以右转弯;按B键舵机左拐无反应,而且按C、D都是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昨天给我那川运23做了一对,轴承还沒到货。

网友:
这贴很好,谢谢!

网友D:
请问采用一拖二电调控制2个电动机,正负极的连线是相同方向还是反着的,我采用正反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采用一拖二电调控制2个电动机,正负极的连线是相同方向还是反着的,我采用正反浆

反向焊接

网友(2022-05-04):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你这个三通管哪里买的啊?

看起来像车上连接雨刷水管的那个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