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做双翼机

楼主(2018-10-26):
看到群里一大师做了个双翼机特别漂亮,就从网上买了套材,自己准备做,一开始一点制作基础都没有,看到一堆板材恨不得扔出去。慢慢的在群里搜帖子,慢慢的看,边看边做,现在已经基本成型。请大师们指导一下,可能有些地方不按套路出,但也是没有办法

楼主:
谢谢打赏,每一个新人的成长离不开老模友的鼓励和指导

网友:
大胆做,模型飞机没有想象中要求那么高~~~~~

楼主:
谢谢,硬着头皮做

网友:
垂尾感觉做的有点小

网友:
没有看出电池放哪里?

网友:
原来这鸡没有翼型

网友:
给你提几点建议吧
  1:如果不是按照图纸施工的话,就要有个制作计划;
       首先确定好你准备制作飞机的重量和所配动力(电机)的拉力配比,如果心里没底,就先做飞机,再配动力,推重比至少0.9以上。
  2:受力部位的强度很关键;炸鸡是小事伤人就比较麻烦了。你的飞机看上去大翼、和防火墙和机身貌似都没有做加强,这样太危险,加强必须做。
  3:再有就是尽量减轻飞机的重量,找准重心。这几点注意到了,你的飞机起飞应该不是问题啦。。。。。。
    个人见解,只供参考。祝你马到成功哦

楼主:
4谢谢大师的建议,我也知道加强的重要,但就是无从下手

网友A:
挖V槽埋碳杆。。。起飞重量大机翼不加强的结果怕是机翼都给你折了。。

楼主:
谢谢大师给的建议,机身加固我没做,重心也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V槽埋碳杆。。。起飞重量大机翼不加强的结果怕是机翼都给你折了。。

今天下午试飞了一下,刚起来就后翻了个跟头头着地了,把电机座摔断了,是不是重心调的不好啊,电池我放后面了

网友:
重心太靠后肯定飞不好,你买套材应该有告诉你重心在哪的,一般都是翼弦前三分之一处。如有错误请指出!

楼主:
我也是觉得重心太后了,要不也不会那么容易翻跟头

网友(2019-04-18):
魔术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