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测评】飞盈佳乐WinDragon云龙100A开箱&飞行实测

楼主(2018-10-26):
很感谢5imx论坛给我这次测试机会,在和论坛工作人员申请延后几天再发出完整帖子之后,录像终于做好了,话不多说开始测评吧。

----------------------------开箱----------------------------

电调开箱:

盒子挺好看的

电调尺寸82.5*39.5*23.5mm,80A,100A,130A都是一个体积,bec功能也相同,应该只是mos管和电容的区别

不带插头重125g,厂家给的数据很精确

100A电调的输入输出出线都是12AWG的

拆开电调,上层是ubec模块和主控芯片,下层是电流计和mos管,mos管和散热片之间有一层0.8mm厚的导热垫。导热效率不如拿导热胶把mos和散热片直接粘上,这里有提升空间。

三排整齐的mos,铜片兼具过流和导热的作用

电调下层的pcb是用图中6个卡扣压在外壳上的,在把外壳安装回去的最后半圈螺丝可以感受到阻力,说明pcb和散热片贴紧了,模具制造的精度还不错。

和天行者80a以及铂金100a的对比,因为内置了电容所以厚度略厚,长宽差不多。

一直在说电调忘了wifi模块了

模块很小巧,送了一块3m的双面胶。连接上wifi之后可以很方便的设置电调参数,监控电调状态。

不止可以实时调参,还可以直接在线升级电调程序。
可以设置的选项有

----------------------------试飞----------------------------

找大佬试飞之后,结果出来了,话不多说,上视频吧:

飞机配置:sab380
电机:天蝎星4015kv1070 减速比5:1
舵机:deko1295+gdw595
电调:飞盈佳乐云龙100A
电池:男爵6s1500mah50c陀螺仪:kbar

飞行过程中软件记录的转速情况:(定速油门70%)

作为对比,相同负载情况下,
好盈铂金100A的转速波动在500转左右(电机转速)
K牌120A的转速波动在150转左右(电机转速)
在定速方面飞盈佳乐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

当然这次电调也有很厉害的创新点
一个是电调直接外接的wifi模块,实时调参的功能很方便,出去飞不用再单独携带一个编程卡。
第二就是反推功能,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个简单的混控就可以实现车用,不过需要注意一下防水功能。
本来是准备找其他模友借车来专门测试一下的,无奈时间太忙,只做出了直升机的视频,以后有机会再测车的吧。
电调的其他特点还有
实时回传数据保存在APP,用曲线图和表格两种方式展现
可直接通过APP调整马达的正反转
BEC从8.4v/7.4v/6v/5v可调
PWM频率:8KHz/16KHz/24KHz可调
这些特点在其他测评贴里也有提及,我就不再赘述了

       总结一下,根据其他众测模友在固定翼上测试这款电调的结果(FLYCOLOR 40A电调评测 FLYCOLOR电调评测),这款电调在固定翼上应用还是很不错的,与传统固定翼电调相比有很大的创新,尤其是wifi可以直接调参数,而不用再听电机”滴滴滴“,值得去购买使用。可惜在我的测评内容里,云龙系列的电调和老牌厂家好盈,Kontronik或者凤凰相比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希望厂家在后续的固件升级中优化电调在定速方面的表现,让消费者有更好的使用体验。

最后上两张飞机装上电调之后的照片:

水平一般,文笔有限,望各位看官多多包涵。想看楼主其他帖子请移步:
用270W功率飞到142km/h——Mini ARwing装机&飞行测评
【高清摄像头对比】Runcam SplitMini V1/V2, Caddx Turtle&Gopro Session 5

网友A:
我只为场地那些跑步的人捏了一把汗,楼主在这种场合测试未免太轻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为场地那些跑步的人捏了一把汗,楼主在这种场合测试未免太轻率了。

确实,平常都是在郊区荒地飞。第一次测试也是在郊区飞的,因为当时没有录视频,出测评时间又比较赶,才在操场又录了一段,飞手只飞了视频里的两分钟就降下来了,以后肯定不会在操场飞直机。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评论,我们会继续努力。

网友B:
这篇测试贴是因为优秀被移到这个栏目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篇测试贴是因为优秀被移到这个栏目里吗?

不是,是因为最开始就是在这个栏目里发的。。。

刚开始5imx没有给众测的人开放权限,我是开放权限之后才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因为最开始就是在这个栏目里发的。。。

刚开始5imx没有给众测的人开放权限,我是开放权限之后 ...

哦哦,好吧.
我都嫉妒了一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