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船,有关电机的问题,先谢了!

楼主(2018-10-26):
1:200仿真船,用380电机,空气中转速很高,不知在水中转速会降低多少,是否应该加变速箱?电机参数:使用电压范围 3-9V,无负荷转速 18000rpm无负荷电流 0.8A
另外,电机需要加冷却吗?
谢!!!

网友:
仿真船不需要水冷

网友:
是号手的吗?如果是的话380太大了。。我亲自经历过

网友:
要是你自己做船那就可以试试。。。不追求速度,不需要冷却。。要是当快艇开。。。就保守起见吧

网友A:
     1:200的什么船呢?船长是多少呢?如果是战列舰有一米多长呢......动力是根据模型的实际大小的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的什么船呢?船长是多少呢?如果是战列舰有一米多长呢......动力是根据模型的实际大小的配置的。 ...

美国,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舰长90多厘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美国,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舰长90多厘米。

    90公分左右的巡洋舰用两只380可以用,但是稍大了一点,通常情况下,90公分左右的船使用两只180电动机就能跑的很好。在动力够用的情况下,要尽量的减轻重量。当然,如果你想让巡洋舰跑的像快艇一样,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坛子里有很多高手的关于1:200战略舰,巡洋舰套餐改装的帖子,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公分左右的巡洋舰用两只380可以用,但是稍大了一点,通常情况下,90公分左右的船使用两只180电动机 ...

多谢!!!

网友B:
请问楼主哪里搞的200提康?现在市面上没有200提康的套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哪里搞的200提康?现在市面上没有200提康的套材呢

没有套材,我是18元拍了纸模型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0公分左右的巡洋舰用两只380可以用,但是稍大了一点,通常情况下,90公分左右的船使用两只180电动机 ...

军舰改RC,动力怎么配置啊,有相关的资料可以介绍一下吗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军舰改RC,动力怎么配置啊,有相关的资料可以介绍一下吗大神

论坛上这样的帖子很多呀,比如自强老师的帖子就很经典,多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我的1:200自制泰坦尼克,双发555,480a电调,动力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