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DIY 20路电力控制器

楼主(2018-10-26):
多图!
连续发文,欢迎插队

…………………………………………………

每个热爱DIY的人,干活的房间一定少不了很多插座,用来接一些电动工具、设备、工作灯、电脑等一些用电器

我也不例外

但最初觉得购买的插座不好用,是因为: 灯带

...............  我是分割线  ...............

时间回到 2014年10月

当时我的屋里照明用了很多条LED灯带(本人对晚上工作间照明要求比较挑剔,很少开顶灯),但近期老是有损坏的灯带,认为主要原因是商品插座即使有独立开关,也是零线火线只断一根,LED灯带依然发出微光,导致寿命降低

当时我屋里有八盏不同用途的led灯带!

再加上电脑、音响等一些设备,至少15个的插孔才够用

四舍五入,干脆自己做个20路的吧!

开干!
首先买元器件,开关选择小鬼子的二手开关,之前买过几个,质量用料非常优质,而且是双断,当时好像是6快多一个,德力西的双孔插座模块买了25个,带快速接线口,质量OK 。软硬线共买了一百多的,全是铜线,够粗。外壳找了一个淘汰的进口设备的外壳,很薄,希望东西都能放进去。

总之是要做一个要用很多年的设备,没考虑成本。

(下图: 东西备齐了)

设计图虽然是手绘的,但非常重要: 各种零件的尺寸数据,如何安排,如何走线,是否合理,这些都需要落实在纸上的。

画完图才发现: 东西很多,空间很小

先做了一个简单的布置,当然不能像下图这样放置了,毕竟零件之间还是要保持距离的

(注意下图稍远处的盒子侧面,这些条形的孔都是需要后期加工的,所有插孔都要漏出来)

对照设计图,研究实际方案

盒子里面安排的非常紧凑,而且开关全部是双断开关,所以布线方案也要提前考虑到

(注: 下图中盒子上部两个独立的零件是总电源输入插孔和总开关。照片左侧是第一张布局图,以后还画了几张不同用途的图,包括复杂的接线图)

经过反复研究,终于开始要开孔了,这将是整个设备的控制面板(下图)

因为当时设备不先进,连个台钻都没有,全是手电钻打孔

终于钻好啦,之后还用磨砂头磨了一下孔的边缘,孔的边缘很光亮,摸起来非常光滑,效果满意

开始试装了,开关一个个装好,心情小激动,亮闪闪的开关配合哑光的金属面板,很有工业气息

背面,每个开关之间的间距都一样,为了以后布线方便

开关是旧的,但用料很厚很重,安装之前都做了测试,全部完好

处理侧面的插孔很费时间,因为盒子并不是专用的,所以要切割(之前说过),而且精度要控制在0.5毫米之内,这样插孔模块才能放的进去且可以卡住,如此精度,铁板的切割只能用电磨安上树脂切片一点点切,切完之后再试,不行接着切,有时还要用锉打磨,如此反复,总之就是整个工程最墨迹的阶段,弄好之后,全身都是铁渣子

下图,底下四个插孔因为对应铁盒的位置是空的没法固定,所以只好安在了面板上,我用粗铁丝自己加工了安装架,铁丝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折弯、砸扁、打孔,反复加工最终完成

那是相当牢固

每一个零件的安装都不是正好的,需要切割、打磨,加工、再加工。各种型号的钳子还有锤子齐上阵,遇到困难,解决困难,从下午开孔切割到这一步,连续用了最少三个小时

我干活一般不想停下来,因为会断思绪

未完待续...

网友:
做成宝塔式的不更好

网友:
这考验的是毅力啊

网友:
这个好!会比灯贵!

楼主:
图1: 这是整个控制器的电源输入插座,为了增加设计感,没有像一般电器一样从里面伸出一根电源线,用多少电源线可以定做长度,两头做插头即可

图2: 这两根铁杆暗藏玄机,按照设计,盖子和盒子在完全合并之后,两根铁杆从两侧由上到下插进去,就可以完全闭锁了,在这么小的空间还要放进去两根铁杆,对内部的布线又是一个难题

图3,图4: 开始喷漆了,选择的中灰色自喷漆(非哑光),喷了三遍,光滑有质感,工业感瞬间提升了

图5: 开始总装,开关摆在一起,锁定的垫片和螺母都拆下来放在铁盒子里。组装的过程使用了镊子和梅花扳手,组装简直是一种享受

未完待续...

楼主:
图1: 来呀,互相伤害啊!里面所有的插座模块全部使用了硬铜线连接,且每条线都不接触(布线过程较烧脑),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散热,德力西的插座模块质量不错,接线是快接设计,方便插线(必须硬线)。而图中右侧的开关阵列正在焊接软线,软线也够粗,用料实在

图2: 开关阵列的线全部焊好了!累死我了,但很有成就感啊,绑在了一起,好打理,这么多线,怎么放的下?20个插座还有共计40根硬线又如何与对应的开关连接?不急,看下图

图3: 答案揭晓: 这是控制器的背面!是不是也很壮观,我用了两组接线板,完美解决了硬线和软线的连接问题,每根线上都做了标记,方便以后维护,总之,当时能想到的都做了

图4: 完成!!!
把开关控制的电器也贴了标签。陆续经过了两个晚上的焊接和布线工作,终于完成了总装工作,所有外壳和零件之间严丝合缝,左上角的铁圈往外一抽,盖子和盒子就能轻松打开,不用一个螺丝,就是这么狂野

图5: 背面的线路做了一些整理工作,这样更整洁,可以看见线做的比较长,是为了维护的时候,线可以有足够的长度,让盒子和盖子都能打开之后平放在桌子上。顶部还有一个小提手,很漂亮,还能保护下面的电源输入插头(图中可见已用海绵垫把电源插头稳稳挤住,防止脱落)

未完待续...

楼主:
图1,图2: 第一次投入使用,四面布满了线,漂亮的电镀开关闪闪发光

图3: 第一个安装地点,我的老家

图4: 结婚之后,搬家了,依然带着它,这是我的电脑房,它依然负责很多的灯和电脑等用电器的控制,开关的控制项目有所变更

图5: 又搬家了(为什么要说又呢),这次,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一楼阳面的一间车库),它负责了更多的用电设备,包括一扇卷帘门

已经用了4年多了,以后的日子,我还会继续用它,具体用多久,就先暂定个25年吧

[ – 此文完结 – ]

网友A:
电脑这样的东西,没有地线真的可以吗?还是另飞了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这样的东西,没有地线真的可以吗?还是另飞了地线?

除了航模充电器电源单独接了地线之外,别的设备暂时未发现有这个必要(包括电脑)

网友B:
看来以后装修配电箱不要了,就这么着

网友C:
再加上电脑、音响等一些设备,至少15个的插孔才够用
----  这么多电器  真夸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加上电脑、音响等一些设备,至少15个的插孔才够用
----  这么多电器  真夸张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来以后装修配电箱不要了,就这么着

家庭装修配电箱是少不了的,他这个电力配电控制终端标题太大!!  其实就是个豪华版的质量非常好的20位移动插座(楼主别不爱听,至少进线主线接一个漏电保护开关,否则一短路),跟配电箱的最大区别是,配电箱有保护功能,好点的配电箱都是漏电保护功能,过流,电路保护,差的就不好说了
建议后续改进,每路加漏电保护,困难太大,可以在进线增加一个漏电过流保护器,依据电流16A-32A,也不贵,安全第一。

网友:
这手艺也是没治了。赶紧淘宝查了下,还好,有带独立开关的插排卖,也有配电箱卖,适合懒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庭装修配电箱是少不了的,他这个电力配电控制终端标题太大!!  其实就是个豪华版的质量非常好的20位移 ...

嗯,这个从原理上说就是一个插座,但由于几乎控制了整个房间的照明、设备、甚至卷帘门,所以是工作室控制方面的终端。电力输入端单独接了独立保险,还有整个工作室的电力总保险,安全些可以保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家庭装修配电箱是少不了的,他这个电力配电控制终端标题太大!!  其实就是个豪华版的质量非常好的20位移 ...

省钱点一般都一个rcd,每路一个mcd,另外加个spd,另外,没有地线,既然标题都涉及“电力终端”了,总得按规范点的来!

楼主(2018-11-25):
引用 网友A:
省钱点一般都一个rcd,每路一个mcd,另外加个spd,另外,没有地线,既然标题都涉及“电力终端”了,总得 ...

标题改小了,现在想想,确实有夸大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