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58 3200kv船用配多大电调?

楼主(2018-10-27):
2858 3200kv船用配多大电调?船长70
桨用多大?

网友A:
具体看电机功率,一般70-90A就可以了。桨的话35到37
.

网友B:
如果重量增加不多价格也没差多少建议上大点,发热小。我用80安空模电调拖2212基本上没升温,。像30安电调加上水冷块灌满水也很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电机功率,一般70-90A就可以了。桨的话35到37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重量增加不多价格也没差多少建议上大点,发热小。我用80安空模电调拖2212基本上没升温,。像30安电调加 ...

也是船?80a不用加水冷吗?30a就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船?80a不用加水冷吗?30a就能用?

以前拿硬盘工装泡沫搞的船,这泡沫又挺又韧搞飞机很好!动力就是2212加30安电调玩。2860KV高的感觉还是上大点电调保险,起滑之前电流大。

网友C:
沙发正解。
80a也需要做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沙发正解。
80a也需要做水冷。

知道需要做,我是问他有没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