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PIX固定翼自动起飞

楼主(2018-10-27):
完全不用遥控器干预 丢上去就能自动起飞 起飞完成后自动执行航点任务

网友:
穷人PIX真的好用么?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
飞机是天行者吗?

网友A:
可以买f4,刷pixhawk固件,更加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f4,刷pixhawk固件,更加便宜

就稳定而言,廉价飞控中apm是不是更可靠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稳定而言,廉价飞控中apm是不是更可靠一些?

买贵的pixhawk飞控才是王道啊,这套飞控有冗余系统,在一套系统出问题的前提下还能用备用系统飞回来。
apm没那个能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贵的pixhawk飞控才是王道啊,这套飞控有冗余系统,在一套系统出问题的前提下还能用备用系统飞回来。
a ...

可是到底是pixhawk飞控好还是穷人PIX好,这两个也相差不了多少钱,最多不超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到底是pixhawk飞控好还是穷人PIX好,这两个也相差不了多少钱,最多不超100

贵的飞控用的原材料不一样,传感器时间长了,精度就差了,价格也会差很多。
就是说同样的传感器,如果用质量差的,精度会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到底是pixhawk飞控好还是穷人PIX好,这两个也相差不了多少钱,最多不超100

当然,精度差的飞控在四轴或者固定翼上没影响,如果安装在直升机上,效果非常明显了

网友D:
听说这款还飞控可以搞固定翼垂直起降,不知道有人测试了没有,我想买一块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这款还飞控可以搞固定翼垂直起降,不知道有人测试了没有,我想买一块回来试试。

几年前就可以垂起了,现在各大厂商都运用着呢

网友(2020-04-08):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模式起飞啊?怎么设置啊?

网友(2022-07-16):
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2023-09-21):
怎么调的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