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ss飞控

楼主(2018-10-27):
Kiss飞控必须要配合kiss电调吗???如果配合四合一电调如何????求救

网友A:
我也在看不知道大力四合一电调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看不知道大力四合一电调能不能用

等我试了给你说

网友:
当然可以用。

网友B:
不用非要kiss电调啊.别的电调都可以.只不过没有osd.最佳配置还是kiss+Matek osd分电板+分体电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非要kiss电调啊.别的电调都可以.只不过没有osd.最佳配置还是kiss+Matek osd分电板+分体电调

你咋把我的配置公布了

网友:
一般配置都是kiss套装,如果觉得套装不合适的话,可以搭配别家电调,至于兼容性看各家电调区别,以前跟某盈有不兼容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咋把我的配置公布了

我也是这样啊。。。

网友:
可以搭配其他家电调,不过就是刷电调麻烦。需要先把kiss fc刷成BF固件,然后用blhelisuite刷电调,再把kiss fc刷回kiss固件。如果不刷电调固件的话,只需要换电机线调电机转向就行。

楼主:
说的我好迷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