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r2008

楼主(2018-10-27):
请教模友r2008怎样调SBUS输出与对频?万分感谢,最好说明白点

网友A:
自己看2008sb说明书

网友B:
對頻非常簡單,開控後再接通R2008電源,按對頻鍵(Link sw)兩秒以上,當看到接收機綠色LED長亮就放開對頻鍵,關接收機電源,再重開確認一下接收機是否綠色長亮,如果是,對頻成功,如果不是重新再對過,SBUS不用調.對好頻後直接可用.

网友C:
看说明书再看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