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7摇杆问题

楼主(2018-10-27):
4通道不能回中,摇杆校准后也不行,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从左边回中和从右边回中的中立点不一样?如果是的话恭喜你,4通道电位器有虚位了,而且光换电位器是不行的因为90度的电位器真的不太好找,需要换整个总成...我的天9就出现过这个问题。
这个视频可能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从左边回中和从右边回中的中立点不一样?如果是的话恭喜你,4通道电位器有虚位了,而且光换电位器是 ...

谢谢您了,直接换一边的摇杆总成就可以吗?

网友B:
总感觉换控才是正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换控才是正途啊

才用了没几天,

网友:
给客服打个电话,返厂修理保修期内你不需要花钱,保修期外可能也花的很少,只是你需要个邮费。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3
你看看我这个帖子的第三页,有厂家代表的回复,跟他在论坛上联系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9458&extra=&page=3
你看看我这个帖子的第三页,有 ...

昨天给客服打电话了,叫我返厂维修。我在想是自己买个摇杆换还是返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了,直接换一边的摇杆总成就可以吗?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谢谢您,那我就自己发个摇杆总成自己换,返厂还有来回邮费,时间还长,价格也是未知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那我就自己发个摇杆总成自己换,返厂还有来回邮费,时间还长,价格也是未知数。

好的。不用谢

网友:
如果你的控已经过保,确定要自己修,你可以看看我的那个帖子,把控拆开,先把同一总成的两个通道互换一下插头,看看是电位计的问题,还是控电路问题,如是电位计问题,先清洗一下,再试试,不行,再买总成不晚,总成5O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