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摇杆铜套换轴承

楼主(2018-10-27):
XG8的摇杆一共是4颗轴承4颗铜套,轴承跟铜套尺寸不一样,铜套的尺寸外径7mm内径4mm厚2mm,副翼摇杆的铜套有点虚位了但是不影响使用,强迫症的我见不得虚位,买了4颗轴承把铜套全部替换了,现在虚位解决了活动也更顺滑。

网友A:
我的futaba摇杆还是单轴在一个塑料槽里面划来划去。不爽又没法改

网友B:
4*7*2.5是常见的吧,厚度2的是非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2.5是常见的吧,厚度2的是非标?

嗯,卡尺量的是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futaba摇杆还是单轴在一个塑料槽里面划来划去。不爽又没法改

没有虚位就行了

网友B:
以前的三禾老控,尾舵方向从2个方向回中有时候有1-2个读数的误差,虽说不严重,但锁尾舵机就开始慢慢移动了。
现在XG14貌似也有一点点,没地方看读数,不过尾巴好象不动了。

网友:
fs也有虚位 所以低价出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三禾老控,尾舵方向从2个方向回中有时候有1-2个读数的误差,虽说不严重,但锁尾舵机就开始慢慢移动了 ...

影响不大,不是机械虚位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影响不大,不是机械虚位就行。

影响当然大啊,本来锁得很好的尾巴,因为控的关系自己在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futaba摇杆还是单轴在一个塑料槽里面划来划去。不爽又没法改

14SG吗,~_~?

网友(2021-01-26):
楼主可以提供一下购买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卡尺量的是2mm

楼主可以分享个购买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