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3接收机延长馈线的选择

楼主(2018-10-28):
由于天线放置位置的多样化,一直想要找到433接收机使用的延长馈线,网上搜罗了很久,5.8G图传用的延长线是有卖的,就是下面图片上那种,但是这种线恐怕是不适合做433天线的延长馈线吧?要是馈线选错了,估计信号衰减会比较大,哪里有适合的馈线呀?

网友:
可以使用。相同的馈线,频率越高衰减越大。

网友:
0-18G都能用

网友:
400兆的-5DB馈线比你的同轴连接器都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