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冲浪者重心问题

楼主(2018-10-28):
网上很多人研究冲浪者重心问题,有人说加高电机座重心在舵机线处,官方原配不加高电机座重心在碳杆处,我的看法是,重心随着装载的不同是会不同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把重心调到它应该的位置,而对于飞机设计的时候,已经给出了气动重心了,我们要做的是装载完设备后,把重心调节到官方的重心处,所以,不管我们是否安装加高电机座,最终我们都应该把重心调节到碳杆处,这样实际重心跟气动重心一致,飞机最好飞,但是实践下来,加高电机座,重心碳杆处,无动力滑行,会头重,难道官方气动重心不准吗?

网友:
电机轴和推力线同轴。
电机加高,相对向下的角度就要加大,如果不同轴,就会早成低头现象,相当于以重心为圆心,电机为起点的一个画圆运动。
推力线大概就以重心位置就行了,简而言之,电机位置无论怎么变,轴线方向对准原始重心(一般是机翼前1/3处)就行了。

网友A:
碳杆 、舵机线、碳杆舵机线之间都可以,得根据飞机重量来调整,自己实践一下就知道。碳杆位置比较准确,飞机飞久了重量增大了,可能要往后移一点点。首飞的话要头重一些,如果头轻的话很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杆 、舵机线、碳杆舵机线之间都可以,得根据飞机重量来调整,自己实践一下就知道。碳杆位置比较准确,飞 ...

我的理解是,应该重心固定一个位置,如果达不到这个位置,应该通过配重来使重心回到官方推荐位置

网友B:
飞机有一个气动力中心和一个重心,气动中心是飞机机型决定的不会改变位置,重心是可以根据配重来改变位置,两者关系是重心必须在启动中心之前,这样在飞机飞行的时候不管攻角怎么变化,力矩会使飞机进入稳定平衡状态,也就是好飞。重心在后不是不行,人不好控制,有飞控又另当别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有一个气动力中心和一个重心,气动中心是飞机机型决定的不会改变位置,重心是可以根据配重来改变位置, ...

冲浪者官方给出碳杆处是气动中心,还是重心呢?

网友:
我的理解是气动中心     平直翼的气动中心一般在弦长1/4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