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双发冲浪50分钟续航时间装机分享

楼主(2018-10-28):
先说配置
双发kingkong2205 2300KV配6045浆
20A小蜜蜂穿越电调
F3飞控刷INAV 1.9.3,MINI OSD
三洋186503s2p 7000容量
熊猫600mw图传
RC2录像机+舵机云台
性能:
起飞重量1111克,续航时间50分钟,3.5成油门平飞,at9s配枫叶天线遥控距离大概5公里。

整体图片
重量

这里切个机舱用来放飞控与日常维护的,里面宽度刚好可以放下F3飞控。日常维护都是拿镊子在里面进行操作的。装机焊接时一定要一次成功,要不然你把飞控固定好之后再拿出来你会想死的。目前这样强度貌似也无影响,飞了几十次,还没有炸过鸡。FPV一般也不会作死飞。

平尾一定要这样加强,要不然大油门会抖,舵面加不加强都无所谓,飞行时也不觉得有变形。

双发电机连接插口,一个是副翼舵机,XT30是电调电源,还有一个电调信号。机翼是可拆的。

银燕金属舵机云台,放在这里风阻小,重心也刚刚好。云台是TB卖15元的铝片切的,硬度与重量都可以,不算舵机云台重20克左右

舵机后置,图传后置,尽量建议都后置,这样重心更好调,因为双发电机在前面。机身一定要用两条2mm碳杆加强,刚好塞进本来预设的拉杆管道。效果十分好!

USB口对着我,方便日常连电脑调参,内部走线一塌糊涂!没有机会给你再把飞控拿出来的!装机时都是用镊子伸进去操作。

刚好放进3S2P电池,这个位置电池刚好也顶尽机舱最里面了,飞机重心也刚刚好,在副翼舵机线与碳杆之间,所以如果舵机、图传没有后置的话就配不了平,也放不了舵机云台。

简单分享完毕,最后要注意的是新手不要用冲浪者FPV!新手不要用冲浪者FPV!新手不要用冲浪者FPV!新手装机问题太繁琐,装机难度极高。只适合老手闲暇玩!当备机用!
新手建议用飞翼入门FPV,例如天行者X5之类的,装机简单,空间够大,结构简单,接线方便,关键还耐炸。谢谢!

网友:
装的很好,可是想想都头大了

网友:
唯一缺点是内部空间小,放东西麻烦

网友A:
多大电池啊?

网友B:
这个云台,晃动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云台,晃动大吗

基本不会晃啊,我用的银燕金属9克舵机,用盛辉塑料的就虚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池啊?

3s2p

网友:
楼主,重心位置在哪里?

网友C:
2205你还能接受那个巨大的电机架!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5你还能接受那个巨大的电机架!佩服!

没有其他选择了!3d打印的那个老板又说打印机坏了

网友D:
图传这样包不烫吗?熊猫哪一款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这样包不烫吗?熊猫哪一款型号?

飞行中肯定不会烫吧,放心没事的。不飞的话才会烫。忘了哪个,其实固定翼图传600mw都差不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行中肯定不会烫吧,放心没事的。不飞的话才会烫。忘了哪个,其实固定翼图传600mw都差不多的。

我的是熊猫5801Pro很小那个,开600在地面调试发烫自动关机,烫得手不能摸那种。现在加了散热片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熊猫5801Pro很小那个,开600在地面调试发烫自动关机,烫得手不能摸那种。现在加了散热片好点

飞行中就不热了,地面测试尽量控制时间不要超过5分钟

网友:
刚入手司南和小飞翼
H飞控出手了
1900天行者太慢,太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熊猫5801Pro很小那个,开600在地面调试发烫自动关机,烫得手不能摸那种。现在加了散热片好点

熊猫的图传好用吗?我少留着这些了。我用的还是欧姆威600。加了散热片,地面开多久都没事

网友E:
三洋电蕊单节峰值几安放电?我用4s3p三星25r飞小胖,要助跑才能飞,爬高也很慢。软包电池手抛一下就出去了,爬高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洋电蕊单节峰值几安放电?我用4s3p三星25r飞小胖,要助跑才能飞,爬高也很慢。软包电池手抛一下就出去了 ...

18a吧,直接去航模店叫老板组就是,自己就不折腾了

网友:
航模店的怎么都不觉得好。我在马家找了专做这种电蕊的组。也不怎么折腾,不过玩航模就是要折腾的了

网友:
说的不错说的不错说的不错说的不错

网友F:
楼主你的小蜜蜂电调存不存在油门不平滑的现象,我在怀疑是不是电调协议啥的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小蜜蜂电调存不存在油门不平滑的现象,我在怀疑是不是电调协议啥的选错了?

小蜜蜂电调质量不太好,会有不顺的现象,不过我所有设备都是以前穿越淘汰下来的就将就着用。你要求高的话换好一点的电调就行

网友:
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G:
楼主你好,我也是双发冲浪,请教2个问题。1,你的电机有没有加垫片做下拉,2,有没有在飞控上设置平飞时抬头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我也是双发冲浪,请教2个问题。1,你的电机有没有加垫片做下拉,2,有没有在飞控上设置平飞时抬头 ...

没有

网友G:
推油门是不是就会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油门是不是就会爬升?

手动模式不会。其它模式就看你飞控的逻辑了

网友:
这感觉,真的超乎想象,很完美

网友(2020-07-19):
楼主迷你osd怎么调参呀

网友:
大佬你迷你osd是怎么调参的,我安装不了调参软件,求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