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些个人经验:图传发射端使用及故障的处理方法 助你摆脱水纹!杂纹!干扰!飞...

楼主(2018-10-28):
首先说下图传,大神们说的是,图传是高频电路,很复杂,很娇贵(使用方面)      (供参考)

图传怎么选?
这个自各看着办吧。 。 基本买一百以上的都没啥问题,然后你可能要考虑一下:功率,尺寸,图传天线接口,品牌,供电电压,

图传天线怎么选?
市面的天线整体可以归分为:棒子,右旋极化,左旋极化,平板。天线这个东西玄学比较多,如果你的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天线是配套(同类型)的这会带来最好的体验
SAM ipex mmcx 目前是图传常用的天线接口。SAM个头大不推荐;IPEX种类多选择也多较常用,但信号的衰减略大;MMCX个头适中衰减少,但是选择天线和转接线的种类比前两者少。
早期我尝试过图传SAM直接接天线和加转接线 无奈体积太大就放弃了, 然后IPEX转SAM ,MMCX也尝试过 可选择性太低了 无奈放弃。
我目前使用的图传,IPEX接口的然后转SAM,平时练习就用两三块钱的棒子天线,比赛的时候用左旋天线(发射和接收都用左旋),干扰会少一些。

图传 天线的放置
(图传和遥控接收机离远一些不然有可能存在干扰让你失控的可能)
图传最好拿亚克力胶粘一下,然后扎带绑着,这样就牢固可靠了。 图传馈线能直就直,不然就弯一下,卷一圈都可以,但是不要90度直角的的折
图传和天线金属部分不要和碳纤维板接触 这样能最大的减少图传画面有干扰的情况
天线放置要合理牢靠,尽量不要被电池或者金属或碳纤维板挡住

图传的供电
大部分情况下用飞控自带的12V(10V 9V)比较稳妥的,在早期的穿越机的时代直接接电力电都可以带来纯净的图传画面,但是现在的电机越做越大了(尺寸 功率),反冲电势很大,
干扰电路,我目前用飞盈佳乐的X塔用飞控的5V取电给图传,带来的图传画面十分满意,接12V也是一样的完美。 飞盈佳乐的BEC我是最满意的,从他们的BLS塔一路带给我纯净的画面

另外说一点,建议大家都在分电板或者一体电调的主电源的地方接上一个电容,这样可以让你的图传画面更加稳定,电路杂波更少,减少炸鸡时候带来的电调损坏率。
反正电容是个好东西不装白不装,装了不吃亏。(剪短电容的两个脚直接焊上去,不要接线)

水纹?杂纹?干扰?
上电就有水纹,一般是BEC做的不够好。
飞行出中线黑条,大致有几种可能,1.电机减速时带来的干扰(BEC做的不够好) 2.图传或者摄像头漏电(接地了) 3.图传或者摄像头的信号线接触不良
4.受到其他无线电的干扰(我朋友之前用大疆的图传和我飞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而且铁定是R8频道受到干扰,其他频道干扰情况好一些)

其实讲到底,干扰这个东西受很多外界因数的 从你飞机的电源 一直到你眼镜接收到显示出来的图像 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导致干扰。
飞得多了,遇到的问题多了便会大概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了。

飞不高!飞不远!
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家遇到的比较多的问题,包括我自己一开始玩的时候也很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从图传发射机 馈线 天线的状态及放置 现场的环境因素 接收天线 接收机(玄学)  逐一排查,  也可以通过图传画面来判断出问题,比如画面黑了 画面暗了 就是被干扰了

高频电路真是个难搞的东西啊!

以上仅个人的分享,若有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留言指正,谢谢。

网友:
好棒的帖子

网友A:
SMA吧楼主,写错了。。。

网友B:
似乎有点启发,我的熊猫图传音频一直都有杂音,甚至听不到桨叶发出的声音,今天把费了大力气装的棒棒糖天线换成了熊猫自带的天线,音频效果要好很多,明天试下图传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吧楼主,写错了。。。

哈哈对哦 没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有点启发,我的熊猫图传音频一直都有杂音,甚至听不到桨叶发出的声音,今天把费了大力气装的棒棒糖天线 ...

多种尝试 找到合适自己的

网友C:
一样的图传 别人飞2km  我的就500米

网友:
不错不错,其实还可以再深入驻波比,增益这一块

网友(2019-07-08):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图传 别人飞2km  我的就500米

我也是几百米

网友:
学习了.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