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莱克吸尘器电机调档接法

楼主(2018-10-28):
谁有这个电机调档位接法 谢谢  这个功率应该是291w的

网友:
好厉害的感觉

网友A:
我记得旁边4p插座的1脚4脚接一个开关就可以高低调节换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旁边4p插座的1脚4脚接一个开关就可以高低调节换挡了

是同款吗 不要加别的东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同款吗 不要加别的东西吗

看起来是同款,加一个开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同款,加一个开关就好

谢谢 我回去试试 不懂再跟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