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下三洋QS伺服的位置控制信号接线问题

楼主(2018-10-28):
再次请教下三洋QS伺服的位置控制信号接线问题,我现在上机位只有脉冲+方向,而还是共阳接线的上机,
我按共阳接法:26与28接5V,27与29接上机的脉冲\方向,这时只有一个方向转,
按共阴接法: 27与29接0V,26与28接上机的脉冲\方向
伺服内设置了位置控制方向,而PA4.00设置成20H
大家帮忙看看,这能按共阳接吗?还是我接有问题,好像是差分信号接法才对

网友A:
采用差分接法。驱动器中既然有26ls32,上位机当中则应当内含26ls31。没有的话可能需要去买26ls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差分接法。驱动器中既然有26ls32,上位机当中则应当内含26ls31。没有的话可能需要去买26ls31。

谢谢哥们 ,你的意思是用26ls31把单脉冲信号变成差分信号,二个回路:脉冲与方向各一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哥们 ,你的意思是用26ls31把单脉冲信号变成差分信号,二个回路:脉冲与方向各一个吗?

如果你脉冲频率不高,(说明书上写低于150khz),那可以将驱动器26ls32的一端接地,另一端接脉冲或方向,这样你就不需要购买26ls31了。看下差分电路的原理和26ls3x的真值表。
但考虑到电柜里的干扰,这种做法一般是不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脉冲频率不高,(说明书上写低于150khz),那可以将驱动器26ls32的一端接地,另一端接脉冲或方向,这 ...

26ls31做个小模块也行,谢谢你哥们,到时把其它信号点整合下做个pcb

网友A:
引用 楼主:
26ls31做个小模块也行,谢谢你哥们,到时把其它信号点整合下做个pcb

不要用mach3,mach3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mach3,mach3很垃圾

我用起来还行啊,现在是并口卡,我长时间加工还没有出过问题,我搞了二条气动换刀主轴(PCB主轴,不是空气轴承那种,24000转的,买这个大理石机架送的,还带三套三洋750W伺服!!花了我2600个大洋),想实现这个自动换刀功能,现在的机加上原带有伺服,现在想换成网线或USB的,最低要200K的输出,可惜并口卡输出太低了

网友:
没有单脉冲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