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无图纸试做一架竹框架小飞机,保鲜膜机翼

楼主(2018-10-28):
    在制作了竹框架“薄翼”后累积了一些热弯竹子的经验(蒙皮甚至用的是草稿纸哈哈哈,不过图片好像删了没留着有的话补一个)
    有现成的飞行理论,不追求极致性能的前提下自己“设计”一架飞机还是可行的。
    本来计划是翼面全蒙,然后发现我手残搞不定。简单的上凸翼型,平尾垂尾2.5mmkt板简单粗暴,再做了个机头小仓,但应该是设计失误?成品重心位置位于主翼2/3处(按理说是1/3左右上凸点才对?)
    电装用了8520+75桨,250电池,dsm2集成电调接收机,两个1.7g舵机。空机12g,起飞33.4g。
    一边看电影一边做的所以基本没有留过程图,粘接全部热熔。小场地地飞了一会1/3油门即可轻松飞行。

楼主:
本来是四方形的架子,发现好难固定所以直接改成了三角黄金结构,空机和电装称重。
给原来预留了插针口的接收机换上1.25端口(双发但位置只够一个)。
用七毛钱模拟配重后测试滑翔重心。

楼主:
接下来就是证件照了,视频没人拍有时间再补。

网友:
有趣的小飞机

网友A:
用碳纤维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B:
不错不错,像国产蜜蜂飞机,重心在2/3居然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像国产蜜蜂飞机,重心在2/3居然能飞?

这是手抛测试的结果,既然能飞我就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碳纤维是不是也可以?

是可以,主翼尾翼是可以换成一根碳棒。但这样就没多少意思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可以,主翼尾翼是可以换成一根碳棒。但这样就没多少意思啦

竹子怎么粘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竹子怎么粘起来的

全都是热熔胶

网友:
特色的很

网友:
           哈哈  不错  学习 看起来我的 手工能对付

网友C:
透明的,看着性感。飞行性能也不错。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透明的,看着性感。飞行性能也不错。棒。

抗风不佳,虽说重心已经比较靠后,实际飞行后发现还得在往后点

楼主:
三脚架录制的,视角太小看起来比较尴尬。广场风不小飞的过程中大油门有点低头,看来还需要进一步调整中心。这是-----到广场飞了几圈的视【秒拍链接】

网友(2019-02-14):
请问用的什么遥控器

网友D:
请问:机主用的是五线小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机主用的是五线小舵机?

平政1.7g(实际2.3左右)三线

网友(2019-04-27):
竹子连接可以用线和502

网友:
是的,用线和502还能更轻一点点,我的竹机因为用了热熔胶减掉的重量不多,得继续改进

网友E:
结构中充满了亮点。不错,值得借鉴。
PS:如果用炭纤维和其他胶,是否会更轻,更飘?

楼主(2019-05-28):
引用 网友E:
结构中充满了亮点。不错,值得借鉴。
PS:如果用炭纤维和其他胶,是否会更轻,更飘?

理论上会更轻,但我觉得会不好做。

网友:
这是保鲜膜吗

网友:
我也做了个竹框架的小机,有点大,翼展60cm,比楼主的重一点点,起飞重量40g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造型非常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