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风格kt水机】“南风-2”水上飞机

楼主(2018-10-28):
半年前做的机,起名为“南风-1”,原来是凹凸翼型,后来感觉俯仰稳定性不太好,可能机翼下洗对尾翼干扰太大了,也不能做什么动作,玩了几次就没兴趣了。后来突然想到换个机翼,用了kfm翼型,再加了复古风格的竹条斜撑+浮筒,看起来很像二战水机的风格。水里非常稳定,飞起来很灵活,而且推力线虽然没有很大的上拉,却不会有大油门低头的问题。因为是徒手画的,并没有图纸,感兴趣的只能比划着做了。。。重点是断阶位置,在重心两厘米左右,左右浮筒要保持足够的大小防止侧翻。

网友A:
好看,这是kfm2吧?感觉出KFM翼型比平板翼型的区别了吗

网友B:
防水怎么做的啊。进水怎么处理。

网友:
ktm翼  离水角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怎么做的啊。进水怎么处理。

热熔胶糊死。。。各种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看,这是kfm2吧?感觉出KFM翼型比平板翼型的区别了吗

我觉得,升力明显比平板大,能保持10度左右迎角稳定平飞。肯定是比平板好飞的。我感觉kf翼型实际上结构的优势多于气动优势。。。就是双层板子结实,做起来比弯板翼型方便。

网友C:
“南风”像鬼子飞机的名字

网友D:
自己搞得吗?还不错诶。。。我第一架微风也是用kfm2翼型,当时看到航空模型那里有介绍,就尝试做起来了,无动力的滑翔性能很不错,制作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南风”像鬼子飞机的名字

然而这个布局是德系的,类似道尼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搞得吗?还不错诶。。。我第一架微风也是用kfm2翼型,当时看到航空模型那里有介绍,就尝试做起来了,无 ...

没图纸徒手画,滑翔性能本来不错,加了浮筒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视频!

这是1号机的视频,凹凸翼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图纸徒手画,滑翔性能本来不错,加了浮筒就不好了

加了浮筒翼载变大了?

网友F:
上将的大作,见到必顶。

羡慕上将的闲情逸致。

昨天狂风中把自己最后一个自制飞机炸了。实在过不去F4U情结,但又实在不想KT一炸就完。打算买个FMS 800mm的海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了浮筒翼载变大了?

阻力大了,原来很能飘,加了以后收油掉高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将的大作,见到必顶。

羡慕上将的闲情逸致。

我猜fms那个会难飞。。。一定没有kt的好飞

网友:
这个机型我喜欢!

我手上也有几百根竹签没用掉呢,能做不少老飞机了。

网友G:
前辈您好,请问kfm机翼需要安装迎角吗?我做微型飞机用这种机翼都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辈您好,请问kfm机翼需要安装迎角吗?我做微型飞机用这种机翼都失败了。

不需要。前缘打磨圆润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