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小电池,第一次买这么小的,可爱到我了,结果惊喜变惊吓

楼主(2018-10-28):
(无正文)

楼主:
我看电池这么小就想拿来给云tai独立供电,随手找了一个一样的插头,卧槽火花四射

楼主:
一样的插头还有正负反过来的,我的云台控制板啊

楼主:
那个大佬知道这个元器件什么名字,能不能拯救一下

网友A:
看看旁边那个电感是不是连到这个芯片上了,还有这个芯片的背面有没有密集过孔
如果都有,那应该是MP1584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旁边那个电感是不是连到这个芯片上了,还有这个芯片的背面有没有密集过孔
如果都有,那应该是MP1584EN

谢谢你,真厉害
能看到的几个数字确实是这样,我找到了一样的,请问第二行第三行数字字母代表什么啊

网友B:
厉害了.楼主是指上面的电池还是下面的

网友:
生产编号之类的,别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楼主是指上面的电池还是下面的

俩都是

网友B:
你这1300比850重多少.
我在找型号给250直升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1300比850重多少.
我在找型号给250直升机用.

850的78克,1300的也就八十多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850的78克,1300的也就八十多克

那么说,1300的很吸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