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潮新生,改装双发首飞测试

楼主(2018-10-28):
         话说昨天爽飞后,海潮的原厂配置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见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21226717
         今天正式开始改造双发。用于改装的设备早就准备好了,XXD 2208 KV1400 两个    好盈20A两个,6寸三叶正反桨,电池用原来的3S 2200 20C 一拖二。

稍微麻烦点的就是安装电机座。怕6寸的拉力不够,预留了安装8寸桨的空间。开槽,挖洞,抹胶,上午搞完这些,放太阳下晒晒,加快胶水粘合效果。

午饭后,开始安装电子设备。本来为了散热,准备把电调放机翼上,实际看了下,不美观,另外感觉风阻太大,最后还是决定放机舱里,散热以后飞行后看情况再说,心里感觉夏天过去,应该还凑合吧。设备放机舱,线不够长了,临时做三根电机延长线。自从换了黄花907,焊接就是种享受。
忙到下午快5点,终于都搞完。看着活不多,挺费时间。满油跑20秒,没出问题,感觉没有单个郎宇2212 1250KV  9寸桨的拉力大,不过应该还凑合。

完工后,心里有点期待,不想等了,用手试试电机座,感觉还可以,不等24小时了,先去试试。20分赶到飞场。起飞前还有点小紧张。装好电池,检查好舵面,。深呼吸几次,满油,抛飞,还没等拉舵,飞机自己往上飞了,顾不上想原因了。紧盯着飞机,发现会自动往左转,难道是两个电机拉力不一样,这就麻烦了,我是Y线连的电调。没时间思考了,先把飞机降下来吧。一推油就往上升,收油就要失速往下掉,动力还是不如原来单个郎宇2216,还一直往左偏,真难控制,还好这个海潮玩的时间长,转了三圈,终于安全降落。下来后先看尾翼,水平尾翼上翘,原来海潮飞行时老低头,要一直拉杆,就是调了尾翼。现在换双发,发动机改到机翼上了,拉力线变了,难怪推油就往上。水平尾翼调成水平状态。再看垂尾,稍微左偏,但是感觉左偏的幅度不至于在空中左转那么多,先把垂尾调整到右偏一点。调整完毕,重新抛飞,那个听话的海潮又回来了,基本完美,推油不抬头了。但是还是稍微左偏,垂尾已经调成右偏了。看来要么两个电机拉力不同,要么安装误差大,不过不好找原因了,没那么专业的设备。另外偏移的角度也不大,微调可以解决。 由于时间匆忙,转了一圈就收工了。
        本次首飞我给自己打80分,除了左偏移没时间解决,其他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动力感觉不怎么足,等下周末好好再飞飞,不行就换8寸两页桨。手持静拉力测试,能明显感觉到8寸,9寸两页,比6寸三叶拉力大。
         此次改装双发后首飞,因为飞机没调整好,让我再次感受到了第一次飞海潮时的心跳加快,手指打颤的体验,不过程度没第一次那么深
BTW,改装完成后,起飞重量1KG,改装前900G,不知道是否因为重这100G,所以感觉动力不足。不过抛飞的时候我都是全油,感觉还是单个郎宇2212拉力大。

楼主:
另外问个FPV的小白问题,不上飞控,能搞高度,距离,速度这些东西吗。暂时没打算远航,小小投资,玩个1公里能的就行了,遥控器还不用改。

网友A:
楼主这飞机原来是单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个FPV的小白问题,不上飞控,能搞高度,距离,速度这些东西吗。暂时没打算远航,小小投资,玩个1公里 ...

可以不上飞控,飞行途中,如果图传或者遥控器信号不稳定,没有飞控就等着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飞机原来是单发的?

单发,普通海潮,你搜下,淘宝很多图片

网友C:
两个电机转速不一致?这个问题可以把飞机拿在手上,用手可以感觉出来。

网友C:
xxd电机比较烂,我用双发朗宇从来没碰到过转速不一致的问题,朗宇A系列就可以了

网友D:
看看伤痕就知道是身经百战的小飞机

网友E:
XXD和郎宇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F:
哈哈,我也有一架海潮,就是买来改双发的,一直没有合适的电机座一直没改,请问朋友的电机座是哪里购买的?谢谢。
另外,再请问朋友的海潮一直在地面上降落吗?我也准备不当水机飞,就是担心飞机底部那个塑料板禁不起摩擦,两个起落就擦坏了,请教哈朋友底部的那个塑料板结实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上飞控,飞行途中,如果图传或者遥控器信号不稳定,没有飞控就等着丢机

这么说必须得用飞控了,还得去学习下用什么飞控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机转速不一致?这个问题可以把飞机拿在手上,用手可以感觉出来。

可能有点区别,虽然是一家店铺买的,但是两个电机颜色就不太一样,全油不装桨,有一个明显震动更大点。以后有空研究下混空,暂时先Y线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xxd电机比较烂,我用双发朗宇从来没碰到过转速不一致的问题,朗宇A系列就可以了

郎宇贵啊,就算A系列也一个顶2个XX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伤痕就知道是身经百战的小飞机

嘿嘿,不死鸟EPO

楼主:
引用 网友E:
XXD和郎宇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价格差别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也有一架海潮,就是买来改双发的,一直没有合适的电机座一直没改,请问朋友的电机座是哪里购买的? ...

淘宝 搜海潮电机座,飞猫模型
我是草地上降落,会好点。普通路的话肯定会磨损大点,不过你要是有普通路的条件,加起落架呀,我就是一直想加起落架,但是没场地。另外感觉还算结实,只要不是失速砸下来,还算耐磨。真坏了就上胶带,胶水伺候。

       说起改双发,其实最初我是准备买一架C130来玩的,不过本着物尽其用,节省投资的角度,先把海潮改了玩玩,另外还是场地,没场地滑跑起飞没感觉。海潮要是炸死了,再买C130,电子设备平移过去。我准备下单的C130和我海潮翼展起飞重量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有点区别,虽然是一家店铺买的,但是两个电机颜色就不太一样,全油不装桨,有一个明显震动更大点。以 ...

那就是批次不同了,一起用肯定歪

网友G:
人家好好的单发,干嘛要改双发啊,又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H:
2208KV1400,配6吋三叶是小了点,7吋就可以明显好很多。

机腹草地降落的,可以适当加强一下,比如加贴一层塑料片。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人家好好的单发,干嘛要改双发啊,又没有什么优势

玩腻了,又不想买新机,换个花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2208KV1400,配6吋三叶是小了点,7吋就可以明显好很多。

机腹草地降落的,可以适当加强一下,比如加贴一 ...

嗯,后面再买东西搭车买个7寸的。 不加强了,已经破了,我这里草地比较高,不怕,就等着它真坏了好换新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也有一架海潮,就是买来改双发的,一直没有合适的电机座一直没改,请问朋友的电机座是哪里购买的? ...

闲鱼   双发电机座

楼主:
新头像终于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运输机

网友:
本地有人试过,不装飞控。全靠图传,然后丢信号掉水里差点找不到

楼主:
今天去测试了8寸桨,果然好飞多了,动力大了许多。不过可能有风吧,精细操控不是很得心应手,看着飞的挺稳,但是想让它飞指定路线有点困难。不知道是风的因素,还是改双发后不熟悉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去测试了8寸桨,果然好飞多了,动力大了许多。不过可能有风吧,精细操控不是很得心应手,看着飞的挺稳 ...

赞!
装8吋桨尖离水还有多少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赞!
装8吋桨尖离水还有多少距离?

早不水上玩了,一直抛飞,水的太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不水上玩了,一直抛飞,水的太麻烦

对哦你是割草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郎宇贵啊,就算A系列也一个顶2个XXD了

dongxingwei的电机也很不错 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I:
dongxingwei的电机也很不错 价格便宜

别的牌子不了解,现在就知道XXD和郎宇,别的什么双天,飓风,丹锂之类的暂时没兴趣知道。我现在的水平XXD就够了

楼主:
下午又去爽飞了双发海潮5,6电。感觉比较怪异,说不稳吧,还是算稳。和原来的比,在转弯打副翼的时候差别最大,原来的海潮打副翼,掉高比较明显,要多补油,多拉舵。现在改双发后,转弯稍微补一点油就够了,拉舵也只需要拉一点点,稍微拉多一点就上升了。不知道是没安装调试好,还是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是两个普通桨,没用正反桨。电机水平安装。
用了A9才知道比B6爽多了,之前每次电包的电用B6都能玩至少两天。现在用A9,每次稍微多玩一会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牌子不了解,现在就知道XXD和郎宇,别的什么双天,飓风,丹锂之类的暂时没兴趣知道。我现在的水平XXD ...

dongxingwei的电机还算不错,与xxd的电机相差不了多少钱,我用xxd的电机飞的纸飞机,感觉中期劲可以 后期油门到70-100%的时候基本就是共振大了,dongxingwei的电机电机轴是螺丝拧上去的一个配件,共振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18-11-30):
这机头包的跟快递似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个FPV的小白问题,不上飞控,能搞高度,距离,速度这些东西吗。暂时没打算远航,小小投资,玩个1公里 ...

搜 穷人osd,有gps,可以显示高度,速度,航向啥的。不过真飞的时候很慌,怕失控,怕图传失去信号,那真的一点办法没有。还是用带失控返航的飞控吧,飞起来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搜 穷人osd,有gps,可以显示高度,速度,航向啥的。不过真飞的时候很慌,怕失控,怕图传失去信号,那真 ...

是呀,没失控返航太容易出问题。思前想后已经入了2手arkbird 2.0

网友:
其实电机座拿5mm魔术板就可以,还不用裁机翼,直接粘到上面完事

网友K:
电机架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机架哪里买的?

淘宝搜, 飞猫模型  小胖子双发电机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 飞猫模型  小胖子双发电机座

好的,谢谢

网友L(2019-10-24):
折腾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