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lite可以玩直升機嗎?

楼主(2018-10-28):
買了台frsky x-lite結果沒有直升機模式,有人知道該怎麼搞.講一下吧!

网友A:
不是吧
这.
^^^^^

网友B:
那个不是穿越机的控吗。。。

网友C:
openTX应该可以的,虽然我用x9d,不过设置应该差不多。可以去群里下载直升机的lua脚本,或者直接自己设置mixer里面的通道

网友D:
这个控玩玩小穿越合适,直机不太好,直机要求精度高。
因为握姿和普通的控不一样,摇杆比较短,操作精度会受影响。

网友E:
亲手试过,那个摇杆玩直升机怎么都不会舒服。除非是那种带自稳的控,但操作感觉基本全无

网友F:
买天地飞7都比这个强

网友G:
当然可以,就一个opentx系统。opentx怎么设置直升机,就一样在xlite上设置。

楼主:
想說拿它來飛小機
所以它可以到open TX網站下載直升機的程式.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