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不掉的金鱼尾!求助 求助 求助

楼主(2018-10-28):
前阵入手一家SAB570S 装完之后出现两个问题
1.永远都是金鱼尾。
2.电调定速转速永远都上不去。

求助 哪位大师遇到过类似情况。

飞机配置如下:
机身:sab570s
电机:天蝎星4025-550kv
电调:天蝎星电调 Scorpion Tribunus 12-130A ESC (SBEC) 支持VBC
舵机:亚拓舵机  820M舵机*3 825M*1 用的亚拓舵臂
陀螺:Vbar NEO Vlink 升级到救援

问题一描述:
       从第一次试飞尾巴就一直在摆动,身边模友也帮我看了尾巴总成装的没什么问题。后来换成KING的摘拼舵机还是同样问题,但是换成futaba276就会有明显改善,只是在自旋急停的时候会有轻微摆动。由于276是借的还了之后亚拓和king舵机状态表现是一样的。下面一张是震动示意图。

问题二描述:
       蝎子电调精灵定速,储存定速用12S 80%的油门永远只有1900-2000转,油门推到95才能转到2300多。这样正常吗?用外部定速模式可以80油门2350左右,用VBAR定速也可以转到预设转速用门基本正常。也咨询过蝎子那边,香港天蝎星说这个电调油门推到100后面还有20,就正常用电调定速100的油门飞?没问题?

求助大师们,我这两个要命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试过很多方法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舵机速度没跟上?

网友B:
我是刚解决了金鱼尾,楼主机子震动不大,从两方面试试,一,尾滑块顺滑不,用手转动主桨的同时,手拨动尾滑块试试。二,看看是不是定速感度过高,导致电机输出不畅导致转速不稳的金鱼尾,供楼主参考

网友C:
|舵机臂球头往里移一个孔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臂球头往里移一个孔位试试吧!

已经试过了 没什么改善啊

网友D:
可能是电调原因,这个电调定速性能比好盈v3略差一点,可以试试换好盈的。但前提是调好机械基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臂球头往里移一个孔位试试吧!

还一个特尴尬的事,球头往里一个舵机摆臂量就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刚解决了金鱼尾,楼主机子震动不大,从两方面试试,一,尾滑块顺滑不,用手转动主桨的同时,手拨动尾滑 ...

感谢 感谢,请教 fubab276 就会有改善,还是跟舵机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电调原因,这个电调定速性能比好盈v3略差一点,可以试试换好盈的。但前提是调好机械基础上

谢谢指点,我也担心这个问题所以现在都是用vbar neo来定速我

网友E:
我在亚拓700上遇到过类似的现象(不锁尾),总结一个不太常见的问题,列出来供楼主参考:
     飞机装好后尾拉杆相当顺滑(把尾舵机端球头拆下来之后用手拉动尾拉杆那是相当顺滑舒服),但是一上天就不锁尾。我是老款大蓝Vbar升级5.3pro,用了很多架机设置应该没啥问题但就是不锁尾。后来大着胆子拆掉主桨保留尾桨,把尾舵机球头端断开,找人扶着尾管打开定速让转速稳定(注意安全)然后用手拉尾拉杆,我的乖乖,硬的跟石头一样,根本拉不动(确认是尾巴机械问题,不是由于转速导致的离心力什么的,真的就是尾巴像粘死一样的死)。后来重新换了包括尾中联和桨夹那一套,再用同样的方法地面测试,爽了!上桨上天,爽了!这才是700应该有的尾巴。就这么多,我想说的是,有的时候,机械是否顺滑要等他工作起来再看,可能会和静态的时候不一样。

网友:
尾桨松一点。试试。我是这么好的

网友:
试试降低bec的电压输出~

网友:
首先关了定速看看金鱼不?去还有金鱼可以尝试尾拉杆球头改轴承链接了。

网友:
刚看了个帖子,由于定速不稳导致金鱼尾,改用油门曲线就解决问题

网友:
马达也有可能是一个原因,我的450也出现过你这种现象,换了马达现象消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感谢,请教 fubab276 就会有改善,还是跟舵机有关系?

那就可能是尾滑块在旋转起来不够顺滑,futaba舵机可能力度大,相应减轻了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可能是尾滑块在旋转起来不够顺滑,futaba舵机可能力度大,相应减轻了症状

啊?我看参数标的公斤数都比futaba的大呀......难道都虚标了

网友:
同感,有金鱼尾,那天没带电脑,没怎么调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舵机速度没跟上?

你这头像真该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头像真该换一个

等我有钱了就换

网友:
我处理金鱼尾第一步就是给大桨拆了,尾舵机拉杆拆了,然后转起来。看尾桨是否能回中,然后再手动拨动下尾变距臂,看是否顺畅。如果顺畅可能就是舵机的问题了。如果不顺畅很有可能是推力轴承的问题。
此原因是尾巴单项轴承在未受力情况下可能比较顺滑,一受力卡住。  解决办法就是拆下来看单项是否装反,还有就是直径是否小于尾桨夹直径。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把定速关掉,试试,我的天蝎星电机换轴承后测试时发现,电机空转时不稳定,忽快忽慢,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是好赢v4 60安电调,没有设置卡,不能关闭定速,所以仅供参考

网友G:
vbc的控用着感觉如何?稳定性之类的怎么样。打算试试vbc的控了

网友:
可以找一台一样的飞机,替换整体尾巴试试看,

个人觉得尾巴机械原因导致可能性更大,所有的轴承都要过一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亚拓700上遇到过类似的现象(不锁尾),总结一个不太常见的问题,列出来供楼主参考:
     飞机装好后 ...

非常感谢,我还真没这样去试过。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再去调试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vbc的控用着感觉如何?稳定性之类的怎么样。打算试试vbc的控了

VBC很好用,相当于你买了个苹果手机一样。而且设置比在电脑调neo多,飞起来反应速度也比其他控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VBC很好用,相当于你买了个苹果手机一样。而且设置比在电脑调neo多,飞起来反应速度也比其他控块

可以,下一个控就vbc了。f用腻了

网友H:
任何一台新的飞机,都是不会有问题的。金鱼尾最大的问题就是尾部推力轴承没装好。就算陀螺仪全部默认设置,也不会金鱼。

网友:
看看轴承。还有看看尾轴是不是弯了。。看同心度。

网友:
安装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亚拓700上遇到过类似的现象(不锁尾),总结一个不太常见的问题,列出来供楼主参考:
     飞机装好后 ...

非常同意,现在的陀螺仪,比如保有量大的垃圾KB,一般只要装上去,什么JB毛参数都不调,都不会存在金鱼尾。
所以,可以直接用机械方面去找原因!

网友:
去大桨,保留尾桨,抓住尾管推油门看看手麻不麻。如果尾巴震动大,看看尾轴是不是转起来同心度不好(尤其震动大的时候)。
还有个原因金鱼尾,就是双推轴套内部灰尘油脂太多,不顺滑,用酒精冲洗后反复手动来回推滑块,擦干净污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任何一台新的飞机,都是不会有问题的。金鱼尾最大的问题就是尾部推力轴承没装好。就算陀螺仪全部默认设置, ...

你没看到所以你不知道!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亚拓700上遇到过类似的现象(不锁尾),总结一个不太常见的问题,列出来供楼主参考:
     飞机装好后 ...

谢谢分享,我按照此方法试了一下,开始用1200转尾巴带尾桨转的,手推拉杆没什么问题也不卡,后来提到1900转,只是明显感觉到转速快了,手推拉杆尾桨螺距越大拉杆力量就越大,其他没什么异常啊。头疼啊

网友:
转速不够,拉高点转速就行。。

网友I:
我的x3尾巴也是有疑难杂症处理不掉,金鱼尾只是其中一个,整个变距系统说真的都顺得不行,机子震动也非常的小,换了舵机也是有一定改善但是还是解决不了,现在勉强飞着但是真的各种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x3尾巴也是有疑难杂症处理不掉,金鱼尾只是其中一个,整个变距系统说真的都顺得不行,机子震动也非常的 ...

我换futaba就好得多,最起码能正常飞。其他舵机全都不行!头疼死了。找不到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换futaba就好得多,最起码能正常飞。其他舵机全都不行!头疼死了。找不到问题

金鱼尾是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一台飞机新的拿回来,只需要注意好大小桨夹的推力轴承安装方向就好,因为它是有分内外安装位置的,你如果装反内外的在不飞行运转的时候,你也是感觉很顺滑的。但是飞行运转起来,他就会起不到自身该有的作用了,导致变距阻塞影响锁尾效果。如果你的尾巴你觉得不够顺滑,但是推力轴承是装对了的,依然不会出现金鱼尾,顺滑只是为了能轻微减轻尾舵机的负载和飞行控制操作线性停顿更加准确性而已,你都换了几个舵机了,还没有改善。如果舵机检查虚位不大,锁尾完全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还有其他模友有这问题的,请好好思考回忆自己尾巴内的推力轴承是怎么装的。  我讲一下小技巧,”先拿到尾横轴量推力轴承内径,”大的内径套进横轴你顺着尾轴摇晃会晃的比较大的角度,小的内径的就晃的很小的,你有游标卡尺最好,自己量好区分开,装的时候按照说明书大内径放最深的桨夹里面,然后中间的滚珠,接着小内径的最外面,然后锁尾轴螺丝。别忘了给滚珠上润滑油。中联部分该打油打油,如果你瞎装以上步骤的,自觉楼下跟帖回复,没有问题的,可能是你误打误撞刚好装正确,或者是你根本没拆开下来打推力轴承油,完了直接就打螺丝胶锁紧的。出厂假组装应该是帮你正确安装的,所以你没出问题,还有,你没安装好这个玩意儿,伴随你的是飞起来尾把声音巨难听,震动大,飞久了可能会有财产损失的风险,新人不懂这瞎搞得太多太多了。你有没有呢

网友H:
再说一下震动吧,我以前很在意震动,震动这怎么说呢,首先我保证所有的部件齿轮间隙,有皮带的松紧调好,新飞机的话,我就直接首飞调好滚转EXP,定速,感度,然后,很爽,下来,就不管了飞个200个起落,还是很爽,然后就摔了,然后就全机换新的轴承...各种轴(主横轴,尾轴,尾横轴,传动轴)仔细检查是否变形,然后配件装好,然后再首飞,爽的一逼,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震动是啥.....小飞机最多配配桨... 有时候都懒得贴,差不多就行了……如果有做动作明显觉得怪怪的动作变形,那我就要花一点时间拆机械,检查变形件了。现在飞机做的精度都这么好,愁啥呢,爽飞去。

网友G:
对了请问一下,黑色vbct控的外壳看上去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上几张照片可以吗,在考虑买什么颜色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请问一下,黑色vbct控的外壳看上去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上几张照片可以吗,在考虑买什么颜色的控

我那个是深蓝色。明天给你上图吧 再车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请问一下,黑色vbct控的外壳看上去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上几张照片可以吗,在考虑买什么颜色的控

东西和质感比1代要好一些,但是2代大屏幕比较费电。如果用neo还是推荐vbc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金鱼尾是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一台飞机新的拿回来,只需要注意好大小桨夹的推力轴承安装方向就好,因为它 ...

futaba 276是OK的 其他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说一下震动吧,我以前很在意震动,震动这怎么说呢,首先我保证所有的部件齿轮间隙,有皮带的松紧调好,新 ...

我的推力轴承很仔细检查过,确认没有装反,现在就是尾巴的球头,不套上检查时候尾巴非常顺滑,套上之后就会有皱的感觉了,经过几次调试金鱼尾减轻了,但还是有一点点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是深蓝色。明天给你上图吧 再车里呢

我下单了黑色触屏版,毕竟就是为了玩屏幕去的。不过去youtube看了看视频发现黑色的质感似乎很惨…所以想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如果黑色真的不尽如人意那也只能加钱换别的颜色的版本了

网友(2019-01-03):
金鱼尾无非就是尾轴 滑套 蟹爪 尾夹推力轴承问题

网友:
楼主你都找到问题啦, 原来一朋友的亚拓800 也是金鱼尾,怎么调都没用,换掉尾舵机就好啦,vbar 和亚拓的尾舵机不太兼容。

网友:
酒精洗蟹爪滑块,反复推,出灰尘擦掉。如果不是新机组装就这样,应该是机械问题。

网友:
换MB   想抖都难

网友J:
只说一次,更换硬的尾轴胶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说一次,更换硬的尾轴胶圈

这个再哪能买到?合力行不是都只有原厂的吗?

网友:
11楼说的对,我对待这种装配下没问题的不锁尾也这样做,只不过我大小桨全部拆掉,然后把尾部的球头扣拆掉,然后通电转起来!一定要告诉,总手代替舵机去拉动一下!到时候你就知道你的锁尾状态了!当然你也可以对比一下好的锁尾看看感觉一样不一样,我曾经就是这样做的,其次我寻找尾巴中立点也是这样,必须让飞机运转起来尾滑套由于离心机自然甩到的所在的位置才设为中立点,这个特别适合在小鸡上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