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TH9X刷OPENTX2.2问题求助

楼主(2018-10-29):
无奈官网已经停止OPENTX2.2对9X硬件支持,官方声明上说由于2.2固件在9X上有意外擦除EPP漏洞,
在前面没了解清楚情况下就买了一套ErSky R9M发射接收模块,这段模块必须运行在2.2版固件下才可以使用。
但是Companion 2.2能下载到最新固件版本为2.1.20,现在是不想换控又想用R9M高频接收要怎么办?

网友:
小弟的只刷到2.19...再上去的好像沒有刷成功過

楼主:
官方上说暂时关闭9X的OPENTX2.2以上固件下载,其它平台不受影响。然后又是各种bai度,ER9X最新测试版固件正在加入更多高频头协议支持,不得已刷了er9xProv822j最新版测试固件,打开菜单一看协议支持确实挺多的了。
er9xProv822j.zip19-Sep-2018 17:47
128 and 2561, Fix R9M power options
(990.81 KiB) Downloaded 92 times

er9xProv822h.zip08-Sep-2018 16:49
Add Hitec multi protocol
For '128/'2561, add voice 74 and 74 for throttle and switch warning
(990.75 KiB) Downloaded 34 times

er9xProv822g.zip09-Aug-2018 11:37
Add R9M support
Add more Multi protocols
(990.71 KiB) Downloaded 113 times

er9xProv822f.zip11-Apr-2018 23:44
FIx bug in timer trigger switch setting when extra PB is used.
Includes eepe.exe with a similar fix.
(2.35 MiB) Downloaded 244 times

er9xProv822e-128-2561.zip13-Mar-2018 13:07
For '128 and '2561 add custom names for flight modes
Test version for '128 and '2561 processors
with ability to set Failsafe from the Tx
with both FrSky and Multi protocols
(274.84 KiB) Downloaded 149 times

er9xProv822d-128-2561.zip11-Mar-2018 21:51
Test version for '128 and '2561 processors
with ability to set Failsafe from the Tx
with both FrSky and Multi protocols
There just isn't any spare flash space in the
'64 processor to add failsafe to those versions
V1 and V2 with eepe/eepeV2 as needed
(3.21 MiB) Downloaded 92 times

网友:
使用ppm与高频头通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