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126电路图,已解决

楼主(2018-10-29):
搞了台昆明x8126,水泵坏了,排查的时候拿错了一根线不知道怎么回事,里面跳闸了,然后就不启动了,不知道哪位大神有电路图,先说声谢谢!

楼主:
自己画了一张,以后谁需要可以自取,电路比较简单,上面四个螺旋断路器比较老了,可以换成现在常见的断路器,有个380-24的变压器,所以两项之间电阻是0

网友:
铣床?真好

楼主:
一开机就接错火线零线爆了俩保险丝,真是败给自己了

网友A(2018-12-15):
这样3、4、8红色是啥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3、4、8红色是啥意思啊?

接外面开关的,开关没拆,就没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外面开关的,开关没拆,就没画

表示水平有点挫,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水平有点挫,看不太懂。。。。。。。。

我画的也很挫,反正对着接线板看就是了,应该没画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