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V2校准罗盘问题

楼主(2018-10-29):
刚到手的飞控,简单的固定到一个箱子上,通电校准磁罗盘
县城内普通环境,校准了N多次都没有出现红蓝圈!
如图

校准完也自动出现遥控页面了,但没有显示红蓝两色圈,做了五六次,没有一次出现说明书的情况!

校准完也自动出现遥控页面了,但没有显示红蓝两色圈,做了五六次,没有一次出现说明书的情况!

网友A:
换新款三余度飞控吧,这款已经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款三余度飞控吧,这款已经停产了!

是,已经停产了!

网友B:
咸鱼多少钱收的?

网友C:
翻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多少钱收的?

保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车了吧

请教下,这是因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车了吧

我把这些固定到一个盒子里边,放到这个正充电的电动车上头校准

网友B:
可以咨询零度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咨询零度售后

怎么联系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咨询零度售后

售后早就挂了

网友:
要装好了   在校的

网友:
你这样校   是没有用的

网友:
好像是机头朝下

网友D:
一定要水平    不然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水平    不然没有用

是的,一个是水平方向校准,一个是机头向下垂直校准!结果都不行,已经确定是飞控有问题了!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一个是水平方向校准,一个是机头向下垂直校准!结果都不行,已经确定是飞控有问题了!谢谢了

把数据全部清了      问卖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数据全部清了      问卖家了吗

嗯嗯,是的!装飞机上试了n多次!所有步骤都试了,还是不行!换个主控好了!已经退回卖家!

网友(2018-12-01):
自己要多看下说明书,你在校准的时候,要观察飞控的LED灯模块,水平校准的时候 要保持整个水平校准过程LED蓝灯常亮,垂直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