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级直升机载重!

楼主(2018-10-29):
一般700级直升机能载重多少公斤?不要极限?!不要求改装,普通配置!

网友A:
一项啤酒,有视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项啤酒,有视频的

可有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有链接!?

很久以前在论坛里看到的,你可以搜索一下。
450直升机都能载重一公斤,直升机效率挺高的

网友B:
我记得有个视频是两架GAUI X7带起一个妹子的?不知道是真是假,视频最后用的飞控居然还是大疆NAZA-H……也是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个视频是两架GAUI X7带起一个妹子的?不知道是真是假,视频最后用的飞控居然还是大疆NAZA-H……也 ...

这个记得我也看过,那时候没注意有飞控!

网友C:
估计20公斤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20公斤没问题

能有这么吊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有这么吊吗

那那保守点10公斤

网友:
重物有了,我就缺700直升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个视频是两架GAUI X7带起一个妹子的?不知道是真是假,视频最后用的飞控居然还是大疆NAZA-H……也 ...

我也记得这个,吊起一个洋妞来着,按100斤算,单台也有50斤的载重了,也就是25kg左右的载重应该没问题。

网友D:
Cadc模拟搜救项目,飞机可以把5kg左右的机械臂轻松拉起,大概a有2以上,也就是700升力有20-30kg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dc模拟搜救项目,飞机可以把5kg左右的机械臂轻松拉起,大概a有2以上,也就是700升力有20-30kg级别

载重能有十五公斤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那保守点10公斤

好吧,感觉有点少

网友:
都不知道吗?   优酷上面有视频。guai x7   载重35KG   加上自身重量  起飞共41KG。楼上说10KG的……  500级的都可以做到

网友:
楼主。。。。我看你最近又是问载重又是问续航的为啥不考虑针对载重和续航配设备呢?又不会多花钱

网友:
我也看过两个电直吊起一个女的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