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主换心记--飞盈佳乐150A电调加持护身。视频已经更新!

楼主(2018-10-29):
最近迷上了小公主,原厂电调太烂,准备换掉。先上公主靓图

但在今天,她不是主角。
在机缘巧合下,我获得了飞盈佳乐150A无刷电调一枚
正好能了却我给小公主换心的愿望
听闻飞盈佳乐的电调口碑也很不错,所以打算趁此机会好好体验一下.
小公主是一款娱乐向的O艇
原厂配备的是1600KV的3660 电机
一般来说4S-6S跑都不成问题

---------------------------------------------------------------------------------------------------------------------------------------------
我获得的是电调和设定卡,外包装采用了比较简单的塑料袋外包装,比较实在

拆开简洁的外包装,一个硕大的电调展现在我面前。

初次接触飞盈佳乐的电调,这个150A的电调,要比其他同类同档次的电调要大。
赛艇用的竞速电调和车用电调不一样。遥控车用电调可能会因为空间原因,电调要在维持散热的情况下尽量小巧一点。
赛艇一般来说空间都很大,可以有充裕的位置来放置电调。比如这款150A电调,是推荐用在135CM尺寸以内的船。
电调外形更大,意味着有更大更好的导热金属壳,配合水冷系统,给你更狂野的驾驶体验

4个强力电容,可以弥补电池持续的放电可能不足的短板

因为是150A电调,电流峰值达到900A,所以线材是用的10AWG的软硅胶线-------------此处感谢坛友葡萄干面包指正
可惜线材没有焊接插头,不然我就当场下水跑一圈了

尝试焊接插头,可惜因为是在室外,烙铁实在是不给力,最终作罢。
电调采用无开关设置,接电就启动。

电调线上的抗干扰装置。

电调可以采用设定卡改参数

该电调有5个参数可以调整。
分别是:
1.运行模式:前进模式和前进倒退模式。
2.电机旋转方向:正转和反转
3.低电压保护
4.启动模式:共5级
5.进角

设置起来也十分便捷。
电调信号线插入标记有信号线和正负极的插口。接电即可开始设置。
使用ITEM 选择更改的项目,用VALE键选择该项目的参数
选择好后按OK,同时窗口会有数字5闪烁一下就说明设置好了。十分的便捷。

再上上船图片

空间确实很充裕
剩下的事,就是等待一个好天气下水了
到时候会上视频的,请后期关注。
---------------------------------------------------------------视频来啦------------------------------------------------------------------

我使用了一组的cobra 7500毫安70C的4S电池和一组6S的电池进行了测试
因为小公主船型和电机本身的原因,速度肯定比不上专业竞速船,不过仍然是非常强劲
废话不多说,上干货

冷却系统自然是水冷
跑完之后,电调温温的,倒是电机有点小烫
以后可以换一KV值更低的3674电机 爽玩6S咯

网友A:
因为是6S电调所以用10awg线??电压和线径有什么关系

网友:
没啥大关系 是电流 150A用10awg正好 12AWG太细 用在120A都算凑合

网友:
全国锦标赛没有见到任何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6S电调所以用10awg线??电压和线径有什么关系

其实是玩车过来造成的毛病。谁能想到船用70A的电调 也能用6S

网友:
同款电调  暂时挺好的

网友:
温度高,调进角啊。

网友:
有那么点意思

网友(2019-01-11):
外官比较漂亮。

网友(2019-04-21):
这款电调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