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 手动攻丝架

楼主(2018-10-29):
整理了下工作台顺了点废料出来 正巧缺个攻丝架 顺手做了一个
旧铁板做的底座 打印机的光轴  小铝块一个     2个光轴座  2个铜法兰  旧的b10
做出来垂直度不错

网友:
很好,废物利用

网友A:
用电钻夹头估计不大好用,会打滑,丝锥要用下图的这种夹头效果可能好很多

网友B:
但是成品的台钻式样攻丝机就是用的钻夹头,钻夹头可以夹圆的柄
我攻丝不垂直这两天也在看手工攻丝架,一个成品的要卖500多呢,西马特的300元,自己做个省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成品的台钻式样攻丝机就是用的钻夹头,钻夹头可以夹圆的柄
我攻丝不垂直这两天也在看手工攻丝架,一 ...

你可以铣俩个铝条一个顶端开好槽把另一个卡进去螺丝固定垂直度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成品的台钻式样攻丝机就是用的钻夹头,钻夹头可以夹圆的柄
我攻丝不垂直这两天也在看手工攻丝架,一 ...

垂直不好容易断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钻夹头估计不大好用,会打滑,丝锥要用下图的这种夹头效果可能好很多

好像专用是前端夹圆尾部夹方 那个头不便宜 b10是多出来的扔了可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铣俩个铝条一个顶端开好槽把另一个卡进去螺丝固定垂直度可以的

如何做?想象不出来,看到拾柴为宝是用磁性表座做的攻丝垂直辅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做?想象不出来,看到拾柴为宝是用磁性表座做的攻丝垂直辅助器

类似以前木匠做凳子腿一样 做个榫只是用铝板可以改变下

网友(2019-01-22):
扶助把直有用,下面还应该用个平口钳或压板一类吧?

网友(2019-03-21):
楼主的废物利用真是太好了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