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以后用3s电池也行

楼主(2018-10-30):
这块电池也飞了8分钟

网友A:
牛 这也能飞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 这也能飞8分钟,

换上小电池,起飞重量轻了不小

网友B:
一般用4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4s的,,,,,

谢谢,用11寸桨还是12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用11寸桨还是12寸的?

什么电机?这个不是用多大的桨就可以,要考虑很多因素,小电机用大桨就会烧,大电机用小桨就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机?这个不是用多大的桨就可以,要考虑很多因素,小电机用大桨就会烧,大电机用小桨就没力,

谢谢,朗宇3108,720kv,铂金30,换上4s电池后起飞重量1.8k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朗宇3108,720kv,铂金30,换上4s电池后起飞重量1.8kg。

用4s,一般50%—60%油门可起飞,用多少毫安,几寸桨,自己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s,一般50%—60%油门可起飞,用多少毫安,几寸桨,自己算吧

不会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