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教电调问题

楼主(2018-10-30):
2858 3200kv一直使用30桨 没问题 换过32桨也没问题!
电机空载 转很久都没事。现在换了34cnc,手按船入水 使桨处于半浸状态 运转也丝毫没有问题!把奖全浸入水,一全油门就嘎然而止,必须拔电 换向 然后就又能转了!请教是因为桨大了 电调过载保护了?还是其他原因?谢谢

网友A:
电调热保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热保护了吧?

主动水冷 一点温度没有!感觉像过载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动水冷 一点温度没有!感觉像过载保护

桨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太大了吧

换小桨看看

网友B:
明显是电调的过载保护(电流太大了)。不过你这个船用这个电机未免太小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电调的过载保护(电流太大了)。不过你这个船用这个电机未免太小了点吧!

我觉得也是 之前小桨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 之前小桨一点问题没有

具体看看你的电调是什么样的?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吗,建议你把船的硬件尺寸,布局照片,特别是电子设备的参数列出来,这样有利于分析原因。

网友:
电调保护了吧

网友D:
桨不大,35都可以。你玩过车吗?这叫堵转,就相当于电机被卡死,自动熄火。半浸桨的动力,你非要让他干全桨的活,不罢工才怪

网友:
我也这样试过 不过没事 也许如楼上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问题吗,建议你把船的硬件尺寸,布局照片,特别是电子设备的参数列出来,这样有利于分析原因。

电调买了好几年了忘记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不大,35都可以。你玩过车吗?这叫堵转,就相当于电机被卡死,自动熄火。半浸桨的动力,你非要让他干全桨 ...

船起滑才能半浸,静态半浸?呵呵

网友E:
为啥要按水里啊  还空转 容易爆转子  作死的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要按水里啊  还空转 容易爆转子  作死的玩法

不静态测试直接跑?容易发生事故

楼主:
换了电机同样问题 准备换电调试试

网友E:
多大电调啊 多少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大电调啊 多少A

多年前买的 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大电调啊 多少A

新买了125A的 在路上

网友E:
多大电调都不知道问问题高人也无法给你解释啊  起码上个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大电调都不知道问问题高人也无法给你解释啊  起码上个图啊

都是老手,有故障现象分析原因还不够吗,关键之前一直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老手,有故障现象分析原因还不够吗,关键之前一直正常

老手也得也得知道你动力怎么配的啊    是不是电机电调匹配的不当  烧坏了   你知道都不知道电调多大 就这样问 别人怎么给你分析呢  以前好事现在不好事了那就是坏了          至于那个坏了  挨个换呗  换了电调还是有问题就是电机的问题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