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能上多大的桨

楼主(2018-10-30):
打算进入700行列,不懂得太多,在不更改700配置的情况下,最大能上多大的桨(主桨~尾桨)710mm、760mm   800mm??

网友A:
主要还是看你啥机吧。一般你像sab和泰世的是690-710,亚拓和db是690-720,rjx是690-700。尾桨的话一般105。你要是飞低转速或者大桨比较长或者像sab那种尾传动比低的,就上115尾或者三桨尾

网友A:
顺便问一下楼主收db700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看你啥机吧。一般你像sab和泰世的是690-710,亚拓和db是690-720,rjx是690-700。尾桨的话一般105。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楼主收db700不

目前还买不起,配件一点一点凑!

网友:
710mm的差不多吧,一般飞3D也就是这个长度差不多了,再长没必要了。

你说的760mm是亚拓760用的,700用的话可能太长了,不过好像亚拓有升级件(加长尾管、尾轴传、尾舵机拉杆)可以从700升级到760,那样就能用760mm大桨了,但是这么长的桨转速比较低,一般是飞3C用的,飞3D不太会用得到

800mm大桨是亚拓800用的,大多是执行特殊任务,比如航拍、植保之类追求载重的场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楼主收db700不

有意看看

网友:
看起飞重量,5.5kg以上的上710桨好一些,5.3-5.5kg的用700桨,5.3kg以下的690。760 770 800这个级别的飞机3d其实有点迟钝的,不如700跟手。我的770两年就飞了一两次,出勤率低的可怜

网友:
不要着急上700,700要考虑的因素还是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意看看

q599464217

网友:
想用760的桨,就趁双11直接入760机就行了,和700的价格差不多,今年的优惠力度不小哦